新手 求教 7950显卡短路问题。

楼主(2015-07-18):
7950显卡的 一个 外接 6PIN 接上上电就保护。用表测试了下 第一个外接6 PIN 的下面 2根 电阻几乎为0  第二个 6PIN 正常
小白一个,求大家帮我看看这卡什么地方短路了 ?

图片 123 的 MOS 阻值 只有 几欧  4 5 的电阻 也只有 几欧  6的MOS 又跟上面同型号 的 比起来 大 很多。

大家帮我 看看 是不是这几个坏了 ? 还是说 其他地方短路了 ,因为手里没有 拆的 工具,如果只是这几个坏掉了 就去买套工具 自己换了,如果问题严重的话 就 只有 果断时间 换张显卡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驱动芯片挂了

网友:
全部管换了 找料板装上去

网友A:
板载量是量不出的哦,GPU内阻几乎是只有几个欧姆。你显卡我可以说不太会说短路问题,仔细说下我们鼓掌吧。

网友:
核心供电阻值本来就小

网友:
场管或电容有短路了。

网友:
GPU的核实供电的对值阻值本身就小呀,只要不为0就不能判短路呀

网友B:
你可以量一下12V的对地值是否正常,那里就不是几欧了呀,如果是可能是进电的虑波电容坏了

网友:
问谁离你近找谁修吧,

网友:
这修起困难吗   还要找块主板试机

网友:
如果会量MOS管..就挨个拆下来量...
   如果不会量...像楼上说的..全部换了试一试..不行的话...就看下再看电容,再不行,就看芯片..

网友:
买把补锅匠用的烙铁+显卡的电阻、电容、MOS管也不贵。千万别买专业维修工具,高频烙铁要几百元、焊台几百至几千元。
我遇到来修电脑说贵了不修,后自己买工具修又修不好的,他厚着脸皮又来修,说修好就把他买的工具和件抵修理费。我当他面问对面修鞋的要不要烙铁,鞋匠看了看,说“火力不够,不要。”

网友:
谢谢大家,测了下 对地阻 都是 稳定在 360左右的, 我会觉得短路 是因为 两个 6 pin 外接,只要插上 第一个 就会上电保护,插上第二个 上电 会 启动 只是 无显示, 显卡是前几天晚上 突然玩着玩着 就断电了 然后就无法开机了。  手上没有风枪 没办法 拆下来。 还是去弄把风枪 拆下来 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量一下12V的对地值是否正常,那里就不是几欧了呀,如果是可能是进电的虑波电容坏了

谢谢大家,测了下 对地阻 都是 稳定在 360左右的, 我会觉得短路 是因为 两个 6 pin 外接,只要插上 第一个 就会上电保护,插上第二个 上电 会 启动 只是 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量是量不出的哦,GPU内阻几乎是只有几个欧姆。你显卡我可以说不太会说短路问题,仔细说下我们鼓掌吧。

谢谢大家,测了下 对地阻 都是 稳定在 360左右的, 我会觉得短路 是因为 两个 6 pin 外接,只要插上 第一个 就会上电保护,插上第二个 上电 会 启动 只是 无显示, 显卡是前几天晚上 突然玩着玩着 就断电了 然后就无法开机了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搞维修的,就不要自己搞了,会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