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 V2 的问题,请是换OC4331电容的进来!

楼主(2015-07-18):
本人要测IO检测脚时发现电压是2.2V,也就是说98脚是2.2V不是书中和论坛里说的12V,根据书中的提示和论坛的维修经验说是换了OC4331电容后电压恢复正常,可本人换还是不换都是2.2V,想问下修过的人这是为什么?以下是图!
维修经验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没看懂说什么。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头晕晕的,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表达IO 12V检测脚的电压。按分压电阻算应该是2.885V,2.2V肯定不行

网友:
楼主能说的明白点吗?

网友:
检测脚不一定要接12V的电压,可能分压得到一个值,如果电压低于这个值的话,芯片会认为没有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