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V1。0

楼主(2015-07-18):
主板有时能开机,但是开机没有关多久就自动关机了,无法在开机, 检查开机ON 才 2.2V 左右 3.3以上才可以开机,请高手问思路
主板
联想

网友:
是不是上来电阻问题或IO坏啊

网友:
网上找个图纸对照着量下

网友:
H61H2-LM5 V1.0不加电
SRTCRST_L待机3V没有,正常有3V,去掉C210后OK

网友:
检查开机针的上拉电阻。

网友:
上拉电阻?怎样检查,学学,新手

网友:
看是不是开关针上拉电阻有问题了,导致开关针的电压不足3.3V,或者是IO有问题

网友:
要仔细查一下开关针是否有虚焊,接触不良的什么的

网友:
5L的意见你参考下吧

网友:
哦,来学习下,我有这个板子

网友:
找图纸,找不到就跑电路吧。上拉电阻,一点连开机针,一端连一个高电压,用来把开机针的电压从低电压拉高到3.3伏。 如果这个电阻坏了导致阻值变大,那可能就会导致过来的电压值不够高,比如你这个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