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CPU供电,非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5-07-18):
机型: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HM65芯片组+独显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上到0.21
   早上接修同行一台联想G470笔记本,上电到0.21,拆机测得没有CPU供电,看到这板子无CPU供电,基本就是CPU,   BIOS,   ISL95831,   或者PCH,先换了一个CPU,无果,刷BIOS,无果,找到ISL95831的24脚相连的电阻,翘起,还没有电压,基本上可以确定还是ISL95831的问题,还好不是桥

   开始测量95831的工作条件,VIN19V正常,VDD  1.65V不正常,应该是5V才对,问题应该就是这了。
   +5VS是由+5VALW经过U38转换而来测G级电压为0,测+VSB 19V上拉正常,SUSP 19V不对,高了。
   PQ202 G级电压19V不对 PQ203的G级是0.57,SPOK是,好吧,正常应该是5V,VL的5V上拉正常,那么要么是待机芯片的PG拉低,要么是PQ203或者PC207短路拉低,SPOK是待机芯片的PG板子待机3V 5V正常应该PG没问题,直接断开PR220,SPOK回到正常的5V,直接没测,更换了PQ203和PC207,这时PQ203 G级已经回到5V正常,测95831的VDD也5V正常  ,接显示屏开机,正常亮机,维修结束

    最近没怎么发帖,下载分少的可怜,走过路过打赏一点下载分,反正自己的分又不会少,呵呵,希望打击不要走弯路,好多人修G470,一看无CPU电压
,就直接去换PCH,结果徒劳无功,甚至板子报废,还是按正常流程测一下工作条件再说

网友:
太厉害了,这个也找到了,思想清吸,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呀、、

网友A:
非常详细,看玩学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B:
LZ费心了,95831供电不对还换芯片?

网友:
楼主很牛啊   给个赞

网友:
这里其实cpu供电没出的原因有很多,其实按照惯例我们都会先去查芯片开启条件是否满足!楼主辛苦,

网友C:
亲这个就是通病
   转换电压

网友:
受教了,现在一般看到通病的机型,看都不到直接搞,很多时候然并卵,然后问题扩大

网友:
不出电压,首先看短路没有,没有短路就查芯片条件,如果条件满足还不出再换芯片

网友:
思路清晰,检查仔细,需要我辈悉心学习

网友:
7002管子还坏的不少,分析的挺好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维清晰啊;没有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费心了,95831供电不对还换芯片?

没有换芯片啊   我的意思是还是95831这部分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机子的CPU供电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好厉害,这清晰的思路也是在迅维的吗

网友D:
饼哥很早之前就发布过芯片换电阻强制开启CPU供电的了,这个就可以很好的判断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说的对,就应多测测

网友:
不过说实话95831确实坏的多导致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E:
要是芯片条件正常CPU排除桥排除该怎么修。。。。

网友:
学习了,不过,本人修过的是换ISL95831换好的。

网友:
CPU没有电压 是假象 前面电压不全时根本
思路迅速 修的可以 加分了

网友:
顺藤摸瓜不错!

网友F:
SUSP跟SPOK逻辑关系都没说明,无语。。。

网友:
爱上的昂达昂达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SUSP跟SPOK逻辑关系都没说明,无语。。。

spok被拉低的话就会待机芯片的pg不正常,,导致南桥不发出susp#, susp 不被拉低,,所以为高

网友:
排查思路清晰,直指问题核心,楼主牛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芯片条件正常CPU排除桥排除该怎么修。。。。

条件正常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这个就是通病
   转换电压

   呵呵呵  小朋   俺记住了  通病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简单

网友:
这种 转换没转好的  好修    。就怕条件正常不出 那就蛋疼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修到这板子有对比了

网友:
哎,我们菜b都是直接先换芯片再测量工作条件的,惭愧啊!

网友:
学写了! 一步步查下去

网友:
学习了 手里正好有个类似毛病的 实验实验 希望能好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个  是条件都满足  结果保护   有个类似点  就是5V这块出问题    5V_VS先出了   导致芯片时序错乱

网友:
这个故障没遇到过  手头还有个进水的470 电流只有0.2

网友:
G470就那么几个问题。

网友:
哦!理论扎实,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是桥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芯片 唉 我还是不够大家细心啊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案例不错,很有针对性

网友:
看了一下,很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不错楼主的思路很清晰!上次修过一台也是这样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去  竟然精华了,谢谢版主支持

网友:
lz修的还可以,有一个b480的主板也是没有cpu电压还掉电,有时触发只有待机电压

网友:
如果这个芯片工作条件正常   换了芯片也不出电压,,换了65桥   也不出核心供电,那就麻烦了,,我遇到过一台华硕的 烂机器   MH65的,和你差不多,,但是没有你幸运,工作条件都正常,,换了芯片   桥  刷了BIOS  还是一个卵样,,,崩溃了。。。就是没有DRMPWOK   是桥发出的   换了桥没有用。,。最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
思路很好,先查供电,开启信号,这样一步一步追查

网友:
清晰 明确111111111111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主板没有CPU供电,直接换19V的过来的两个MOS管就好了呢?

网友:
为啥我修的无CPU供电基本不是95831本身的条件不足的问题呢。。哎这是命呀。。。

网友:
这个也应该是通病  5vs没有   我也修到过几个

网友:
这个机器都知道不好修,楼主真有运气

网友:
很到位果断赞了

网友:
拆掉24电阻,就能判断是北桥还是芯片问题吗

网友:
厉害厉害,顺藤摸瓜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基本功扎实,有条有理,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
"ISL95831的24脚相连的电阻,翘起"请问为什么?

网友:
通病思路有时候真容易走弯路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个一样板子。。还没好

网友:
感谢楼主,又上了一课,我的cpu供电这块一直是短板,看你的帖子又学了不少,可惜只能加2分

网友:
把那个电阻去掉 如果芯片正常就会出集显供电 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G470真是毛病多多,碰到几个显卡坏的。

网友:
很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思路不错,谢谢希望继续发帖

网友:
厉害 直至要害

网友:
赞一个 这个思路分析的详细 POK偏低 是后继管子拉低的 楼主也不测一下 哈哈 倒是省时间

网友:
楼主,写得真好啊,不错哦

网友:
太厉害了,这个也找到了,思想清吸,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呀

网友:
CPU供电没出,_+5VS不正常,修的还挺多的,不是断线就是那个电阻损坏,或者就是源头异常

网友:
没事逛逛论坛 思维突然清晰好多 多谢大师

网友:
确实是非通病维修啊 下次遇到了就是通病了哈

网友:
CPU供电IC缺供电引起的,分析很到位,给您加分了

网友:
95831芯片外围电路有问题,碰到的真还少。

网友:
这个貌似就是通病吧 好像在那看到过

网友:
厉害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详细,看玩学到了,感谢楼主
修的和仔细 ,。,。,。,。看着很过瘾

网友:
按条件来查,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修的非常不错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描述得详细啊

网友:
主要是修机器不能三板斧,很多时候容易被通病扰乱维修,造成不必要的故障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淅

网友:
学习了。要是我直接都搞IC了

网友:
楼主能把bios发上来吗?我好下

网友:
够专业,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的伙伴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断开24脚 没出电压。为啥就判断PCH没问题呢

网友:
思路不错  好啊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用95831的机器问题真不少

网友:
额。,好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按照这个思路修无cpu供电绝大部分都能修好了。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啊,这毛病比较特殊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很少呀

网友G:
其实通病真多,我这两天也都修通病。NEC    B460的海绵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通病真多,我这两天也都修通病。NEC    B460的海绵等等。

有海绵是给我们留的窗口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找到ISL95831的24脚相连的电阻,翘起,还没有电压,基本上可以确定还是ISL95831的问题,还好不是桥”楼主,请教一下,这里翘起电阻如何可以判断芯片和桥哪个好哪个坏?

网友:
PQ203的1脚是19v的话vsbp应该没电压的,楼主写的vsbp19v不对是什么意思? 是没有19v还是有19v

网友:
自从俺发布去电阻出电压的方法后,造福了一片维修朋友,共享是很好的事情~还得继续发扬

网友:
哥来了,赏你5个大洋,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很早之前就发布过芯片换电阻强制开启CPU供电的了,这个就可以很好的判断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感谢支持。貌似我是第一个发的

网友:
我是来点赞的|~

网友:
技术好  理论很好  赞

网友:
加分,然后膜拜一下大神~~~

网友:
修CPU无电压的板子,确实先要认真,细心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先动桥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分析很到位,谢谢

网友:
怎么看也没看出谁上拉susp为19v

网友:
楼主您好,怎么通过翘起ISL95831的24脚相连的电阻判断桥好坏?

网友:
一般来说 修G470 不出CPU供电都是先摘24 脚电阻,能出来1.1V 供电 ,那么一般换桥都可好

网友:
如果过是芯片坏了楼主能换吗?用什么样的烙铁换啊,我用刀头的烙铁感觉好难换啊。

网友:
直达要点,厉害.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写的好仓促 没说别的调价 就直接 翘起了

网友:
这个倒是很少碰到

网友:
时序很重要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我现在和的G470的,条件正常就是不亮

网友:
有思路修机器就是快啊,不要走弯路,俺们这些半吊子还需要多多学习学习啊。

网友:
太厉害了。楼主太细心了,

网友:
真是高手呀,这都能找到

网友:
很给力..G470 这款机不出CPU供电,我碰到很多都是95831和CPU一起牺牲。

网友:
楼主,W5,修别人修不了的,思路这么清晰没用半个小时吧

网友:
为啥不先去查条件 而是先去干桥呢

网友:
小白每天就看看帖也会学到不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饼哥很早之前就发布过芯片换电阻强制开启CPU供电的了,这个就可以很好的判断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今天修了一台,,没有CPU供电,,条件都满足,换了CPU  刷了BIOS  几个PG信号都有就是死活不出U供电。。

网友:
经验呀,一步就打准了

网友:
楼主好牛.又学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今天修了一台,,没有CPU供电,,条件都满足,换了CPU  刷了BIOS  几个PG信号都有就是死活不出U供电。。

CPU供电不好修.我手上还有一台MH55平台的,上下管G级波型都正常,电感前波型也正常,后级又没短路.换了几个CPU都不出供电.

网友:
还好楼主提示,我看到G470没CPU供电基本三板斧

网友:
这个分析的非常好

网友:
写的挺仔细的。别人一看没CPU电压就干桥,这是愚蠢的做法

网友: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不过帖子写的不错

网友:
为什么前面还是测SUSP,后面就跳到SPOK了,有什么关联吗?

网友:
联想G470的cpu供电坏的蛮多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是集显供电吗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加油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    一路修过来,没走歪路

网友:
分析的不错哦值得学习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

网友:
转换电路出了问题啊  学习了

网友:
我修到过 板层出问题的 就是你那个管子的旁边 PQ312 拆掉可以上电亮机  装上不充电。最后修好

网友:
我几天前修了一块板,架构没看,跑0.7-0.9A ,打了内存SMDATA有波。马上吹显卡,无果,刷BIOS无果,晚上同事回来看了看,没集显电压,惭愧呀,帮老师教的都忘了。

网友:
思路清晰,检查仔细,还有具备知识,,顶

网友:
行云流水,修机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不好修.我手上还有一台MH55平台的,上下管G级波型都正常,电感前波型也正常,后级又没短路.换了几 ...

今天又研究了好久   没有研究出来,,CPU供电芯片没有坏,,,很多PG 都测量了 有,只有PROCPWRGD 测量不到  没有点位图,,,不敢换MH65

网友:
可以测量CPU A33的坐标 拉一条锡包线出来,测一下就行了

网友:
先看短路,再测芯片外围条件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精彩!每一步都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以后这种有力度的帖子要多发呀?

网友:
思路清楚,不过应该先看工作条件的。

网友:
绝对的精华

网友:
看来有时候还是不能一看机器就觉得该是通病了 还是得有个维修的正常流程,不然又走弯路了

网友:
我一般先测下95831 的供电在考虑bios 或者南桥

网友:
大师啊 高手啊 翘起来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我都不知道  好多需要学习

网友:
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I:
请教下   找到ISL95831的24脚相连的电阻,翘起,还没有电压,基本上可以确定还是ISL95831的问题   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   找到ISL95831的24脚相连的电阻,翘起,还没有电压,基本上可以确定还是ISL95831的问题   这个是个 ...

翘起电阻要是还没有供电,那就是95831芯片这部分电路的问题,不是外部其他信号引起的无输出

网友:
通病只是参考 ,不能照搬的

网友:
现在手上也有一台G470电流跑到1.15A左右不动了,显卡加焊不行,还在查呢

网友:
高端技术贴

网友:
拿开24脚的电阻是什么原因?

网友:
非常详细

网友:
还是要多查查 工作条件

网友:
要是我就修不好 给力

网友:
嗯,,,就是5v的转换电压不够了     升压电路的电压不够,,没有开启U38..

网友:
思路好清晰,佩服

网友:
为什么我遇到不是这样呢我也有一台最后换板

网友:
G470集显电压不出来真心不好搞

网友:
按时序修机器 就是王道,作为新手都得一步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翘起电阻要是还没有供电,那就是95831芯片这部分电路的问题,不是外部其他信号引起的无输出

谢谢回复    学习了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不错 思路很好

网友:
在u39上直接飞线过去,快.

网友:
能底是什么 问题呢

网友:
思路清晰,检查仔细,需要我辈细心学习!

网友:
每日一回  哈哈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好多次了

网友:
大神    在那里学的  技术这么叼

网友:
据说这款机子CPU容易坏,一般的供电问题都比较好修一些的 ,给楼至加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发的帖子,对于我这种初学小小小白看,有很大的帮助哈!~

网友:
还是确定好后在动手

网友:
看了楼主分享的 真想找一台G470试试

网友:
楼主24脚PROG1起什么作用的阿...为啥断开就能判断芯片是否坏.

网友:
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结果总是出呼意料

网友:
精华之后 啊

网友:
BIOS的片选脚有跳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1372-1-1.html

网友:
帖子有点牵强

网友:
分析的不错,思路清新,赞一个。

网友:
对照图纸仔细分析总会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修得比通病还多,5V转换不对的算少的 最多的是3V转换不对,

网友:
这基本功太牛了

网友:
有几把刷子,蛮厉害的!

网友:
非常详细,学习中.......................

网友:
不对呀vsb一端19V一端0V明显被SUSP拉低了 应该查SUSP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