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520 不触发

楼主(2015-07-18):
   手上有台 l520的 机子    不触发  屏线接口屏供电三极管处有点腐蚀  清理了还是不触发   acin信号  3.3  lid 3.3  按开关 后 pwrbtn信号 没有跳变  rsmrst 0v   bios 淘宝买了个刷了不行  io换过  35v都有   求助还有什么信号没测到的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哦,呵呵

网友:
楼上 bios
已经刷过

网友:
没人提供点意见吗

网友A:
EC待机供电,时钟复位 RSMRST,读取BIOS正常。LID。南桥的VCCRTC,RTCRST.INTVRM。晶振,VCCSUS3-3.PWRBTN有跳变。

网友A:
查RSMRST的来源。及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搞好了没?

网友:
你说 pwrbtn信号 没有跳变   这个信号是 高低高   啊

网友:
看看触发8+1条件 迅维的8+1

网友:
换个南侨试试。或再仔细看看还有没有其它地方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待机供电,时钟复位 RSMRST,读取BIOS正常。LID。南桥的VCCRTC,RTCRST.INTVRM。晶振,VCCSUS3-3.PWRBTN有 ...

南桥待机条件还没有测 现在卡在pwrbtn没有跳变上了  rsmrst也是0    直通南桥 io脚挑起还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RSMRST的来源。及南桥待机条件。

io脚挑起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