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们帮师妹个忙分析下

楼主(2015-07-18):
今天接到客户拿了一块华擎主板说点不亮。我线看了下并无损伤,查上电源可以跑马亮机正常, 可是网卡直接冒烟了。。【前天换拆下来换了一个网卡芯片,可是再试又冒烟。。

我换掉旁边RN67的电阻,可是还是继续烧
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换一样的芯片也一样冒烟,没地方短路,请师兄们分析下!!

网友:
测下电压,还有是不是芯片装错位了

网友:
3.3VSB没有短呀,

网友A:
那就查一下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呀,可能是高了哟

网友:
可以点亮。但是烧网卡。。。你可以打下待机3.3的阻值。。。。。

要是正常的话就去官网看下这主板的网卡芯片是什么型号。。在换相对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一下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呀,可能是高了哟

已经可以了总线供电偏高,2.9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一下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呀,可能是高了哟

RN16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可以了总线供电偏高,2.9V了

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应该是多少?

总线一般1.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应该是多少?

1.2到1.3之间

网友A:
一般都是电压高了才烧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电压高了才烧撒

是啊 RN16导致总线高了

网友D:
LZ是直接量的RN16还是找图纸修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是直接量的RN16还是找图纸修的呀?

跑线。。。。。。。。。。。。。。

网友:
早该知道是电压过高了

网友:
不用集成  加独立多好

网友:
冒烟的时候就得考虑环境不对了

网友:
总线有电压而且过高?

网友:
有女的搞维修吗

网友:
你成论坛的名人了,走哪都有人知道你。以后随便发个维修贴,都成精华了。

网友:
能避免的火灾就必须要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