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usb不能用,硬盘也认不到

楼主(2015-07-18):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南桥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南桥危险。。。。

是这么说,但是不能确定呀

网友B:
供电,阻值,BIOS都正常的话,只有换南桥了没有别的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阻值,BIOS都正常的话,只有换南桥了没有别的想的。

怎么确定bios是否正常?

网友:
u口到南桥的线路,南桥,,依次按难易进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确定bios是否正常?

刷个BIOS啊,能进系统应该可以在系统里刷,官网有下载

网友:
查下 基本条件 包括桥的USB模块条件

网友D:
那就换个南桥试试 有发帖的时间都换好了

网友:
供电脚电压偏低导致的

网友:
同意9楼意见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啊,能进系统应该可以在系统里刷,官网有下载

硬盘也认不到,进不了系统,从料板换个bios也不行,多半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换个南桥试试 有发帖的时间都换好了

黑胶啊  不然早搞了

网友:
南桥挂了把

网友E:
能否进PE系统?如果可以,那就是硬盘挂了

网友:
5V 有问题找转换电压

网友:
有供电吗  有可能是供电的事吧   有供电测测USB时钟  对地阻值

网友:
换桥试试呗  黑胶也蛮好搞的

网友:
我跟楼主一样,硬盘是好的,但就是不认硬盘,USB有时好有时不行,到底是不是南桥挂了,求高人解答

网友:
但是南是有温度的,不知道是不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否进PE系统?如果可以,那就是硬盘挂了
不可能,我换过好几个试了,就是不认硬盘

网友:
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