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_531冷机第一次能开机,板号11309_4M

楼主(2015-07-18):
此机是进水机,处理后的情况是冷机子时第一次能开机点亮,关机再开电流走到0.4多点就掉电,可以反复触发,但不会再亮。机子放置半小时后第一次还是可以点亮的,关机再开又不行了,一直这样。
图纸得出如下结果:
以下电压在触发时是有的,待机时3V 5V全无,
触发时待机芯片输出的3D3V_PWR是有的,经PG点更名为3D3V_SRC

3D3V_SRC经U3607管输出为3D3V_S0,实测U3607的8脚有3.3V,1脚输出无电压,4脚控制无电压,G点电压来源于RUN_ENABLE,也是0V,而RUN_ENABLE来自U3610的3脚是0V,1脚有5V,开启脚EN也是0V,EN的PM_SLP_S3#来自南桥

由左边的文字得知,在S0_PWR_GOOD出了以后PM_SLP_S3#会保持200ms,看来S0_PWR_GOOD要先出才行,

实测EC的第84脚也是0V,现在不知道还要查什么条件?还是换EC再试?
在机子能亮时测得EC的84脚有3.3V,U3610的3脚有9.7V电压都出,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查?
请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
想知道EC要出这个S0_PWR_GOOD都要什么条件?还是要查别的什么地方?

网友:
后来又查了一下,发再插电后,只要待机的3V,5V有了,就能亮机。至于S0_PWR_GOOD是触发后有的

网友A: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经验。。。

都没修好   你也很不错的经验  人才啊!

网友:
我这台是开机显示后掉电,有时候能显示几分钟不掉,有时候几秒钟就掉电。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

网友:
竟有  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