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怪病

楼主(2015-07-18):
联想g480不插硬盘进PE能进正常,查硬盘有小花点,显卡加焊过,显存换过,桥ECbios刷过,先不知道怎么下手了,难道是显卡的问题需要更换吗?有高手在线吗分析一下

网友:
接硬盘,然后再外接看看花不花?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台式机里我遇过这么个问题就是插硬盘不开机卡在LOGO那里。然后PE可以进去 要不差硬盘的才行。然后我去掉了硬盘进PE重新低级格式化了硬盘,分区了一下  装系统好了。

网友:
系统问题,碰到过

网友:
以前论坛里有说过 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有惊喜

网友:
这个是鹰牌坏了吧,硬盘也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你不会 连硬盘都没换把

网友:
既然接硬盘才花屏,那就先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就换个硬盘试试么

网友:
不会硬盘没换过试试吧。。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

硬盘会引起这样的花屏

网友:
估计硬盘可能性大。

网友:
用你的测试盘装上系统试试不就知道了,
硬件技术真好,主板全动过了都没死,这板子也是命大呀!

网友:
怎么不从最简单的开始呢,,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过了吗,,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9 b4 i

网友:
硬盘早就换过,硬盘放在别的机子上检测是好的

网友B:
忘了还有点没有说,插上硬盘外接一样有小花点,不上硬盘外接也是好的

网友:
刷过了,桥 EC都刷过

网友:
刷过了一样,桥EC都刷了

网友:
就是硬盘了。有修过这样花的,

网友:
硬盘引起花屏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硬盘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

硬盘会引起这样的花屏

真的?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我推荐你换南桥。真的

网友:
遇到过光驱里装了一张光盘导致花屏的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吧,再换CPU,这机是带集显的

网友:
换过硬盘试过吗 楼主

网友:
好像是系统问题吧 遇到过的

网友:
硬盘花的话,直接换硬盘进PE就好了嘛,然后如果还不行就是桥的问题,加焊南桥或者直接换掉就好了

网友:
呵呵呵呵呵     最近好烦  修机嗅不出

网友:
插硬盘是开机就花屏 还是进系统花屏呢?进系统花屏的话换硬盘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硬盘换其它机子试也不一定能确定硬盘好坏。还是拿个好硬盘放这机子试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检测下硬盘没有问题的话才来重装系统

网友:
应该是硬盘坏点超级棒

网友:
确实是怪病

网友:
我会高数你是屏线的问题吗

网友:
哥们怎么没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有换硬盘试,就大干了?

网友:
内存 也会的   你试一试

网友:
只剩主板其余全换掉一个个试 排除出来到底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硬盘检测过了吗?之前遇到的是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忘了还有点没有说,插上硬盘外接一样有小花点,不上硬盘外接也是好的

这个故障还真没遇到,我之前的症状是换了硬盘就好了
楼主换了还是一样的吗?
那硬盘接口是插主板上的还是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还真没遇到,我之前的症状是换了硬盘就好了
楼主换了还是一样的吗?
那硬盘接口是插主板上的还 ...

换硬盘提示磁盘读取错误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

网友:
修好了,换桥

网友:
换硬盘吧  。。。

网友:
现在是什么情况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提示磁盘读取错误

那会不会是硬盘接口问题啊?猜测而已

网友:
换个系统盘试试

网友:
感觉散热方面的问题、我的电脑就这样换了风扇就好,

网友:
不接硬盘看看花不花

网友:
怎么不换CPU试试呢? 修到过B470 CPU坏进系统会出现这样的花屏 进PE正常.

网友:
系统问题,这小花点不用管他,

网友:
这个我修过,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换板算了。也便宜

网友:
系统问题,那种花不用管他

网友:
分区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硬盘有没有扫 呀,最好先换个硬盘,花屏是显存问题的极少

网友:
换硬盘试一下 或则硬盘这地方有干扰

网友:
装硬盘才花的,先换个新硬盘 不装系统进PE试下确定下问题,然后再动主板。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怎么不换硬盘试试呢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还是头一次遇到 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桥ECbios刷过,先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不行换系统

网友:
pe下插硬盘试试

网友:
估计是显卡坏了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修起来不太值啊

网友:
你换硬盘重新安装新一点的系统,在官网打显卡驱动。我遇到不是这款机器已经好了

网友:
排除硬盘的问题就是南桥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