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350-T35待机0.012触发0.226掉电的维修板号H24X MAIN BOARD REV:2.3附点位图

楼主(2015-07-18):
今天修到一台神舟优雅A350-T35笔记本,故障现象为插电待机0.012按触发键电流上到0.226后掉回0.012指示红灯亮一下就灭了。按故障现象来看估计是有电压没出来引起拆机测了下各大电感发现CPU供电没有,其它电压都出来了。

没有CPU供电就从这里开始修,控制集成块MAX17033GLT,参考ASUSf83vf_mb_r11电路图测得数据如下:
1脚PGDIN 电源好输入:0.01V(正常5V)
2脚THRM热检测:0.48V(正常0.16V)
6脚VCC=+5VS供电:0.75V(正常5V)
13脚SHDN#保护关机:0V(正常3.3V)
14脚DPRSLPVR=PM_DPRSLPVR深度睡眠:0V

15脚PSI#=PM_PSI#:0V(正常1.05V)
16脚TON=AC_BAT_SYS:16.58V(正常0.69V)
17脚V3P3=+3VS供电:0.81V(正常3.3V)
19脚PWRGD=VRMPWRGD电源好输出:0.01V(正常3.0V)
21脚BST2第二相自举:0.29V(正常6.29V)

25脚VRHOT#过热保护:0V
26脚VDD=+5VS供电:0.75V(正常5V)
30脚BST1第一相自举:0.29V(正常6.29V)
31脚DPRSTD#=H_DPRSTP#:0.49V(正常1.05V)

从以上数据看很多电压不正常,特别是6脚VCC=+5VS供电、17脚V3P3=+3VS供电、26脚VDD=+5VS供电为重点脚供电不正常何来CPU供电??转去修+5VS\+3VS。
经过查看点位图加上跑线路+5VS\+3VS是由Q8901小五脚三极管控制、Q8902\Q8904 S脚输出测得数据如下:
Q8901 2脚SUSB#_PWR:3.3V(来自I\O IT8512E 83脚)
Q8901 3脚+12VSUS:12V
Q8901 4脚控制:0V(正常12V)

Q8902 G脚:0V(正常12V)
Q8902 S脚+5VS输出:0V(正常5V)
Q8904 G脚:0V(正常12V)
Q8904 S脚+3VS输出:0V(正常3.3V)
从数据看Q8901 4脚控制电压不正常导致Q8902\Q8904不工作不产生+5VS\+3VS,Q8901小五脚三极管已经坏了,这种三极管的型号很特别上面只写有C4字符很难找,找了一堆料板半天终于在华硕Z52J 板号F2J MB REV 3.1 的料板上找到一个更换上去,开机电流一路跑到1.669屏幕亮了,拷机48小时无问题OK修复!!附上点位图+神舟优雅A350-T35 H24X REV2.3 25Q80BV 1M BIOS

 会员1454318300鑫豆2024-10-1 20:05
 会员12532202元2023-9-11 17:20

神舟优雅A350-T35 板号:H24X MAIN BOARD REV2.3.rar

网友:
我正好也遇到这种问题的主板

网友A:
看了下图纸那个C4的管子应该就是个12V的转换管子,如果 是高电平开启的话,一般的MOS管都可以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图纸那个C4的管子应该就是个12V的转换管子,如果 是高电平开启的话,一般的MOS管都可以代换。

这个管子有五个脚,1脚:地   2脚:开启  3脚供电:12V  4脚控制输出:原理是2脚有3.3V 就输出12V,2脚为0V就输出0V,  5脚:空脚。请问一般的MOS管能代换用P沟的还是N沟的,如何代请画个图上来看看,方便以后找不到原装管可以代换改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有五个脚,1脚:地   2脚:开启  3脚供电:12V  4脚控制输出:原理是2脚有3.3V 就输出12V,2脚为0 ...

我这样一说我就清楚了,只要是主板上开启电压在3V-5V的N沟道MOS管都是可以代换的。只耐压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有五个脚,1脚:地   2脚:开启  3脚供电:12V  4脚控制输出:原理是2脚有3.3V 就输出12V,2脚为0 ...

只要用上三个脚就可以换12V转过来做开启下级电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一说我就清楚了,只要是主板上开启电压在3V-5V的N沟道MOS管都是可以代换的。只耐压够就行。

请你确定用N沟道场效应管能改装吗?我画了改装图你看了一下,当G脚=3.3V   D脚=12V      S脚=12V吗???按照N沟道的导通条件应该是G脚=13V  D脚=12V   S脚才输出12V吧也就是G>D   DS才导通。

网友:
楼准的经验和理论都很强大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你确定用N沟道场效应管能改装吗?我画了改装图你看了一下,当G脚=3.3V   D脚=12V      S脚=12V吗?? ...

广达主板上有很多3V或5V开启的管子,自己找图纸看下。有三极管,也有MOS管。其实你这个三极管就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主板上有很多3V或5V开启的管子,自己找图纸看下。有三极管,也有MOS管。其实你这个三极管就足够用了 ...

其实改装也是可以的不过要用两个三极管才能改装,还要计算一些上下拉电阻的阻值要涉及到很多知识,在这个速度就是金钱的情况下还是找原装管吧,谢谢 “喻庆国”的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这个维修帖写的狠下功夫
数据的对比 点图画出简单的电路图 分析的很清晰

在ASUS的有些板子中 很多是那个管子坏引起 FORCE_OFF的保护掉电

图章鼓励下 期待发帖!

网友:
师傅的维修经验值得我初学者学习!谢谢老师!!

网友:
       学海无涯!跟着老师们的脚步摸索者前进。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好帖子 马上被我秒杀了一台机器。C4我在N81A的料板上面找到了。呵呵

网友:
每天一学,每日一进

网友:
点位图不容易分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