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改装LED背光灯条哪个大神帮助下谢谢

楼主(2015-07-18):
距离怎么飞线 怎么切断供电 小白详细些 谢谢

网友:
找到12V  供电   地线    亮度调节    开关    一般在给驱动板的接口上 有标明   VCC    GND   ADJ     PG    对应高压条上接上,然后把 高压板上亮度调节  和开关 线 挑断 就行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 的,不过要求有升压板才要以的,接法跟高压板相同

网友:
一般在电源板上的接口上 有标明   VCC    GND   NO   ADJ

网友:
需要找到12v供电,开关线,地线,有时也需要亮度调节

网友:
VCC    GND   NO    接这3条线  就好了。

网友:
就是找不到VCC    GND   NO 这三个还没有标注谁能告诉下哪个是

网友:
谁能像这样帮标注下 谢谢

网友:
插电量一下

网友:
以上说的够明白了,找到工作不要条件

网友:
找高压板的供电12v以上的,接地线,再找个on信号

网友:
开关信号一般插上信号线有3.3V电压   拔掉就没有  你量一下就这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