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3(b) 点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5-07-18):
P5G41T-MLX3(b) 点开机没反应   风扇不转,插电主板绿灯亮  有同样故障的不

补充内容 (2019-3-31 22:41):
问题解决  绿线飞线通病   找了好久好久

最新最快的装机系统推荐给各位同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KUc4WkKLnYyKTJZAsvV1w
提取码:h7ou

网友:
如果你真想学维修建议你去培训下吧

网友:
查上电待机条件,这个相对好搞。

网友A:
有没有具体思路    流程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具体思路    流程    请指教

你不付出一点努力就想修好板子,你也太小看主板了。 先从元器件的认识,分辨,作用与工作原理,焊接,这么都没问题,然后就是查信号,不过要想学信号,必须得经过培训,什么说自学啊,都是瞎扯的,好多都自己觉是是对的,其实是错的,工作流程,这些学会了,就差不多了,然后就是华硕主板没有点位修不了的,都没有位置号,呵呵

网友:
下了个点位图

网友:
这样的贴子我最有信心回答了:按时序修

网友:
修了一天了

网友:
想问一下,台式机主板上的电源转出来的电压是不是不用按开关键就能测出来

网友:
......3.3VSB有不?

网友(2015-08-18):
wo jie  dao   yi  ge  kai ji usb bao  cuo???

网友:
表示不会修开机电路的路过

网友:
查不触发条件咯

网友:
查下不触发条件咯,这个相当容易

网友:
先查触发的条件啊

网友:
看书学习吧,看了就会了培训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