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龙威PS-305D电流调不上!!

楼主(2015-07-18):
龙威PS-305D电流调不上,电压显示正常!实测电流最大3.6安,毫安档时最大1.8安!显示数值最大4.2安也不正常;现在临时把电流表头取样可调电阻两端并了电阻其可调范围落在实际电流范围之内,校准后显示精度正常就是电流最大只能调到3.6安!因为没有电路图其他方面不敢贸然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要坏呀,我不修这玩意呀。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调节电流,调节电压经常的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调节电流,调节电压经常的遇到。

接上负载才能限流呀,不接负载只能调电压吧

网友:
也对,我怎么糊涂了,没有负载,哪来电流呢?

网友:
     PC的开关电源是稳压型装置,而稳压型电源的输出电流值,是由所带“负载(大小)”决定的。看来你要先搞清楚恒压源、恒流源是怎么回事,再来提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