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6900用那个代换

楼主(2015-07-18):
  mos管6900用那个代换好............

网友:
场管不就是N管和P管,如是上下管一起换,料板上一大把

网友:
MOS管:4935,7811A     可以用这两个试试

网友: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上管换上管  下管换下管

网友:
我也是醉了,看看是N还是P管

网友:
问度娘 N的用N还  P的用P还

网友:
6900里面是双管啊,不像4800单管,代换也要双管型的

网友:
看下场管结构和沟道 找个料版拆就是 祝你好运!

网友:
场管没有几种啊

网友:
找相同位置的管子带换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