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开机几十秒黑屏

楼主(2015-07-18):
一台联想一体机B300开机十多秒黑屏,测电压1.1v 1.8v1.5v黑屏无电压,电流表点亮3A多,黑屏后电流下降到2A多,奉上原机bios

网友:
bios  的问题?

网友:
楼主想说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主你想说什么呀,是BIOS引起的吗?

网友:
大意是BIOS问题

网友:
我是请教大家遇到的分析一下,那里问题,一体机又没法用通用板点,人多力量大吗,用网上下的bios刷过,老样子,开机南桥温度很高,有可能南桥吗

网友:
楼主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遇到一台和你说的故障一样的

网友:
黑屏以后是不是还有声音?你看是不是暗屏啊?

网友:
BIOS   刷刷更健康

网友:
请说具体点,OK? 你这样  是修好还是没修好??

网友:
有时候BIOS的问题,一般都让人给忽略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刷你的BIOS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BIOS  对吗

网友:
什么故障,没看明白

网友:
很有用 学习了

网友:
就是BIOS坏了吗

网友:
这个应该加焊显卡能好

网友:
没整明白这位楼主的机器是不是刷了BIOS就修好了还是一直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