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DiskGenius恢复分区及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5-07-18):
   最近在email及论坛中发现很多朋友在分区或文件丢失后恢复数据时不得要领,不知道如何操作才能恢复数据,甚至情急之下胡乱操作,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里对恢复数据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及正确的恢复方法做进行说明。

一、恢复之前要注意的问题:

1、发现问题后立即停止一切涉及到“写”的动作。
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这样的操作会进一步扩大损失!涉及到“写操作”的动作有很多,如保存文件、建立新文件、删除文件。甚至操作系统的正常运行也会有大量的写操作,系统运行时会产生临时文件、网页缓存、文档访问记录、系统运行日志、QQ或MSN聊天记录等等,非常多。不过这些写操作在默认情况下都是写到系统分区(一般情况下是 C 盘)的。聊天记录一般保存在“我的文档”文件夹。如果是系统盘(C盘)的文件丢失,最好的办法应该是立即关掉电脑电源(不是正常的关机,正常关机也可能会有写操作),然后再将硬盘挂到其它电脑上进行文件恢复。挂到其它电脑上以后,也要注意关闭Windows的系统还原,不要随意打开问题硬盘上的文件。因为打开文件的同时很可能会产生一些临时文件,造成二次破坏。(注:可见平时养成将个人文件保存到非系统盘的习惯是多么的重要)

2、自己不懂不要随意尝试。很多用户丢失数据后非常焦急,很想立即恢复数据,于是就想方设法尝试各种数据恢复的方法。所谓有病乱投医。但由于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东跑西撞胡乱操作一气,反而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导致数据彻底无法恢复。如果数据非常重要,最好的办法还是将硬盘送到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去恢复。收费可能高点,但是数据无价呀。数据恢复确实是需要很高的技术的。

3、不要格式化。格式化是会破坏数据的!很可笑吧?这还用说?是的,需要说一下。因为有很多用户并不明白“格式化”是什么意思,大概认为格式化就是使文件更整齐吧。这是错误的,非常错误!有用户认为文件丢失后,用“误格式化后的文件恢复”功能恢复文件的成功率是很高的,所以先将分区格式化一下,再用这个功能就可以恢复数据了。不知道这样的谣传是从哪里出现的。千万不要格式化了。格式化就等于初始化,它会将分区的重要区域清零并重新设置。这将会导致恢复文件所需的重要信息丢失,从而降低数据恢复的成功率。

4、重建分区表功能不是万能的。不要什么原因造成的数据丢失都用DiskGenius的“重建分区表”功能(就是搜索已丢失分区功能)来修复。这个功能虽然强大,但也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它只适用于分区丢失的情况。如果分区还在,只是文件丢失了,或提示分区未格式化了,用这个功能是无济于事的。反而如果在未搜索到正确的分区的情况下执行了“保存分区表”命令,还会造成更大损失。

二、正确的方法:

   要想用DiskGenius恢复已丢失的分区或文件,首先要对数据丢失的起因、磁盘数据被破坏的症状进行分析,确诊后再对症下药,才能做到药到病除又没有副作用。这里说的“对症下药”,是指采用有针对性的恢复方法,是恢复已丢失的分区,还是直接恢复分区中的文件。“药到病除”就是指分区及文件都被成功找回。“副作用”则是指由于操作方法不当,不但数据没有恢复或只恢复了一小部分,而且还在恢复的过程中对磁盘数据造成了二次破坏,从而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最终无法恢复数据。

1、分区丢失。

    分区丢失的症状是指在“我的电脑”中看不到某分区的盘符,而且在“磁盘管理”(位置: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里也看不到这个分区,在分区应该出现的位置显示“未指派”或“未分配”。经过这样的检查就可以确认分区已丢失了。如果只是在“我的电脑”中看不到盘符,而在“磁盘管理”里还存在这个分区、只是没有盘符,这种情况就不是分区丢失,只是盘符丢失了,只要重新指派一个盘符就可以了,不必做分区搜索。确认是分区丢失后,就需要用DiskGenius软件恢复分区了。一般情况下,分区丢失时,只是分区表中的登记项被删除了。分区的所有数据都还存在于磁盘上,并没有被破坏。所以通过搜索磁盘及一定的技术分析,就可以将已丢失的分区复原。
运行DiskGenius软件后,首先选中要恢复的磁盘及已丢失分区所在的空闲空间,然后点击“搜索分区”按钮,弹出搜索分区选项设置对话框。在这里进行必要的设置。如下图:

a)、关于搜索范围:
搜索“整个硬盘”:适用于整个硬盘的所有分区都丢失,或者分区表被完全破坏的情况。
搜索“所有未分区区域”:适用于丢失了部分分区、尚有未丢失分区的情况.
搜索“当前选择的区域”:适用于仅在当前选择的区域丢失了分区,其它现存分区都正常的情况。
搜索“指定柱面范围”:适用于知道已丢失分区的大概位置,为了节省时间,不想从头搜索的情况。软件将在指定的柱面范围内搜索分区。
如果不是整个硬盘的所有分区都丢失了,就不必执行全盘搜索,只需搜索已丢失分区原来所在的区域,这样可以节省搜索的时间。

b)、搜索方式:
“自动”:此方式在搜索到分区后会自动保留,不需要用户自己选择。但此方式不一定能搜索到正确的分区,如果搜索结果不正确,请用“高级方式”重新搜索。

“高级方式”:搜索到分区后总是先询问用户是否保留搜索到的分区。由用户决定是否保留搜索到的分区。用户选择“保留”后,软件继续搜索后面的区域。

c)、高级方式选项:
“按柱面”、“按磁道”、“按扇区”:是指需要搜索的扇区规则。“按柱面”是指只搜索每一柱面的第一个扇区,适用于多数情况。但此种方式存在大量没有搜索到的扇区,有时候会搜索不到分区。但按柱面搜索速度很快;“按扇区”则是指搜索磁盘上的每一个扇区。搜索得最全,但速度相对最慢。因此可以先选择“按柱面”搜索,搜索不到要恢复的分区时再采用“按扇区”方式搜索。

“检测时包含引导扇区的备份扇区”:顾名思义,如果分区的引导扇区被破坏了,可以通过引导扇区的备份扇区来恢复分区。

“检测时包含其它相关扇区”:如果引导扇区及其备份都坏了,可以通过其它可供参考的扇区来恢复分区。

   设置好搜索选项后,就可以开始搜索了。这里重点说一下“高级方式”。当搜索到一个分区后,软件会停下来询问用户是否保留此分区。用户可以根据搜索到的分区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保留这个分区。这时可以立即通过软件查看分区内的文件目录结构,也可以将文件复制出来并打开查看文件内容。在确认分区大小、位置、及文件都正确后就可以选择“保留”,否则选择“忽略”(或“跳过”)以让软件继续搜索。先对分区内的文件进行检查后再选择是否保留是很重要的。有时搜索到的分区位置、大小和要恢复的分区都差不多,如果仅根据大小及位置判断,不去检查分区里的文件,就会以为找到了正确的分区从而选择“保留”,保留后软件就不再搜索这个分区所占用的空间了,导致无法搜索到正确的分区。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2、误Ghost后的分区恢复。

    用Ghost软件恢复系统时,由于操作失误,有时会误将整个磁盘恢复成一个大分区。这时,硬盘上除了新恢复的一个大小为整个硬盘大小的分区(C盘)以外,其它的分区都不见了。对于这种情况,也要用搜索已丢失分区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这时的分区表,在逻辑上是完好的、没有错误的。因此用自动方式搜索时,DiskGenius会自动保留它发现的大C盘,其它盘无法找到。因此搜索分区时一定要用“高级方式”。由用户自行判断哪个分区是你需要恢复的。搜索时的选项设置和前面第1点介绍的一样。
    要注意的是,开始搜索后,DiskGenius会立即报告发现了误恢复后的大C盘,这时请不要选择“保留”,如果选择了“保留”就和自动方式一样了,无法找到其它要恢复的分区。应该选择“忽略”(或“跳过”),一直到发现你要恢复的其它分区,并且分区内的文件都正确时才选择“保留”。
搜索结束并且需要恢复的 D、E 等分区都找到后,需要保存分区表时,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如果你是在使用误恢复后的新的Windows系统中运行DiskGenius的,保存分区表后可能会立即出现系统蓝屏崩溃、或其它异常的状况。这是正常的,因为保存分区表后,新的分区表中已经没有了操作系统正在使用的C盘了,也就是说保存分区表这个动作破坏了正在运行的系统。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恢复C盘以外的其它盘的数据,而目前的C盘影响了其它盘,所以没有办法保留它。系统被破坏后就必须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了,不要尝试重新启动,直接重装系统吧。重装系统前需要先建立新的C盘,可以用DiskGenius软件建立并激活,也可以通过系统安装程序建立。这时就要注意了,千万要建立C分区并将系统安装到这个分区上,不能再错了。实在没把握就在保存分区表之前先将已恢复的文件复制到其它硬盘,然后再重装系统。

    误Ghost后的恢复成功率与C盘的文件系统类型有关。如果C盘是FAT32格式,其它盘的恢复成功率很高,因为FAT32是按从头到尾的顺序使用的,一般不会破坏其它盘的数据。如果C盘是NTFS格式,误将C盘恢复到整个硬盘后,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NTFS分区的使用不是固定按照从头到尾的顺序的,因此有可能会破坏其它盘的数据。

3、分区被破坏。

   如果分区没有丢失,在“我的电脑”或“磁盘管理”中能看到分区。但是显示为“未格式化”或打开时提示需要格式化,分区属性显示为“RAW”,或者其它看不到任何文件的情况,说明分区被破坏了。这时需要使用“误格式化后的文件恢复”功能。方法是先选中要恢复的分区,然后点击工具栏上的“恢复文件”按钮,弹出“恢复文件”对话框后选择“误格式化后的文件恢复”并选对格式化前的文件系统类型后就可以开始搜索了。搜索完成后在主界面中会显示搜索到的文件列表每个文件或目录前都有一个复选框。勾选需要恢复的文件,然后点击鼠标右键,弹出菜单,将文件复制到其它分区。详细说明请参阅软件帮助文档“文件数据恢复”。

4、更复杂的情况,分区丢失且搜索不到。

    如果分区丢失后用了各种搜索选项还是搜索不到分区,说明分区的引导扇区被破坏了,导致无法对分区进行准确定位。这种情况要想恢复数据,操作起来就麻烦一些了。
    你必须要记得待恢复分区的大致的大小及位置,并利用DiskGenius的“在不保存分区表的情况下就可以搜索分区文件”的特性进行文件恢复。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在待恢复分区的原位置建立一个与原分区相同大小的分区,稍后就通过这个分区恢复文件。不要求大小严格相同,但是越接近越好。如果原分区所在位置之前存在着空闲空间,在建立新分区时,由于建立分区的功能总是使用前面的空闲空间,因此默认情况下会出现无法将分区建立在原位置的情况。这时可以先计算一下原分区前面的空闲空间的大小,先在这个空闲空间建立一个临时的分区,然后再建立与原分区大小相同的分区。分区建立后,不要保存分区表,以防止二次破坏。这时选中这个分区,然后就可以按照前面第3点“分区被破坏”时的方法恢复文件了。

三、最后的说明:

    有句话说得好,“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往往在数据丢失后才能深切体会到这句话的重要意义。为了防止重要数据的丢失,在平时一定要养成及时备份的习惯,做到未雨绸缪。目前硬盘的价格越来越便宜了,添加一块硬盘专门用于备份是一个可行的好办法。另外数据遭到破坏后,即使送到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去恢复,也不能保证100%成功。在很多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恢复的可能,花多少钱也不能挽回数据。

网友:
搞电脑的都知道吧

网友:
不一定都知道 有些新人 或许需要这样的资料看看

网友:
在作数据恢复之前,看看也许有效果!现在的软件太多了,不能一一系统地学习,只能边操作边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啊,怎么回复

网友:
楼主原创吗?光写出来就很辛苦。

网友:
挺不错,算是科普吧,最好做成word文档可供下载。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知道主意了

网友:
和我电脑上的版本不一致,但是大同小异吧。还行。

网友:
实用资料,值得学习,多谢分享!

网友(2015-09-05):
涨姿势了,先收藏,有用就在学习学习

网友:
正好 大法师东方故事大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