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跑码25

楼主(2015-07-18):
主板的图片我没有拍,所以就不发了
我想问的是论坛有谁在技嘉G41系列里面维修碰到跑码跑25吗???
我简单的分析一下
1,我不上内存跑C1,完全是正常情况
2,上内存(内存一定是好的)之后一只跑,跑到25就停住了,我修了不少技嘉G41的板子,一般跑完25之后应该是26或者2A就代表跑过显卡了,然后就是80,00之类的
什么原因会造成卡在内存和显卡之间??????
CPU,内存,电源都是好的,我是维修学徒,所以这些配件一定是OK的,内存3个3.3V都正常,各路供电应该也没有没问题,有问题肯定不能跑码的
求大家给点建议,我都不知道搞那个地方了
BIOS刷了2个,装一个BIOS,两个都装都试过了,一直都是停在25这里,COMS电池放了电,不装电池都搞过,还是25
求支招

补充内容 (2015-7-19 20:05):
问题解决了,是声卡芯片引起的,我过会发个帖子

网友:
25貌似是检测键盘鼠标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吧

网友:
拆一下声卡  试试看

网友:
这种跑码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你换件试吧

网友:
拆声卡网卡看看

网友:
换北桥看看,,能跑到25已经是到显示状态,不显示应该是北桥芯片坏

网友:
之前看到一个帖子,晶振造成卡25,楼主测测看

网友:
技嘉一般是内存,可以试试

网友:
25不亮不好搞啊

网友(2016-12-07):
修了好多是声卡坏挡码!

网友:
拆外设,一点一点的试!

网友:
原来是外设搞的鬼,以为IO

网友:
声卡也会引起不亮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