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一代笔记本,不产生主供电

楼主(2015-07-18):
三星一代的笔记本,刚开始不出内存开启信号,刷了BIOS换了EC不行,就清下CMOS电路。不清还可以触发,清了之后主供电不产生了,芯片是BQ24735芯片。换了新的充放电芯片故障依旧,一下截图望大侠们帮帮忙分析下,哪里可以导致芯片保护了:

第6脚电源适配器插入信号,有2.6V的高电平。 第20脚芯片主供电有19V的高电。第16脚产考电压6.6V,第四脚没输出高电平去驱动保护隔离管导通,按理论来讲的话当上面三个条件都满足之后第4脚就会输出高电平经过电阻升压变成一个25V的电压去驱动保护隔离管导通,现在没输出应该是芯片保护,是哪里能让芯片保护呢?哪位大侠们能指导指导下,小弟感激不尽,谢谢了~!以下附带原电路图 三星 300E4X

网友A:
你都换了EC了还清什么CM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换了EC了还清什么CMOS呢??

师傅,给点维修思路吧,我都不知从何入手了,新手求解····

网友:
没搞清楚问题之前别瞎动手,新手修机最大的问题不是找不出问题来,而是不能保证自己动过的地方没有问题

网友A:
你还是仔细看你自己动过的地方,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仔细看你自己动过的地方,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

就换过EC,换EC还是没发出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我就清了CMOS,一清插上电发现电流表0.00的,傻眼了,一看主供电没产生就量了下充放电芯片的条件,第6脚2.6V  20脚19V  16脚6.6V,芯片保护了,没辙了就换了一个充放电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B:
后面肯定有短路,输出电流大,所以充电芯片保护,从后面电路找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肯定有短路,输出电流大,所以充电芯片保护,从后面电路找原因。

请问下如果后面电流过大的话用示波器打之隔离管的后级的话会不会有瞬间的跳动?

网友D:
充电芯片的5脚有电压没有啊

网友:
量一下公共点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还有看一下Q502和Q503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担心你的EC换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的5脚有电压没有啊

没有,这个是ACOK脚,请问下不是主供电产生后芯片才发出这个ACIN发给EC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是ACOK脚,请问下不是主供电产生后芯片才发出这个ACIN发给EC的吗?

这个是一个3.3V上拉的,电压来源是51125的VREG3线性电压

网友:
这是这个芯片的内部图

网友:
ACOK没有电压的话,如果上拉电压正常的情况就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E:
具体还需要测试
给你个阻值和电压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还需要测试
给你个阻值和电压参考下

谢谢你,还是你这个最有用····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与清下CMOS电路没什么联系吧!重点查一下你动过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还需要测试
给你个阻值和电压参考下

我的表格派上用场了

网友F:
这个芯片没有测量必要了,你找的条件都有了,16脚是6V,6.6应该也算正常吧,个人觉得你换了EC 而且这个充放电芯片上面有那个电池的2个信号8和9脚连接到EC,排查下吧,是不是EC没换好,但是这个应该不会导致没有VDC,我遇到过三星的 那个CPU供电芯片损坏 ,会拉掉VDC的。不过那个芯片拆了不能插电源的 会烧主板,你如果排除EC故障,可以直接换个CPU 供电 IC试试。  还有我以前有一次是能开机的 不显示换了EC死活不开机,没动别的地方,就再换 换到第4个EC时候好了,应该前面那几个批次不良吧,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
引脚定义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如果后面电流过大的话用示波器打之隔离管的后级的话会不会有瞬间的跳动?

没有,因为充电芯片根本就没打开,但是隔离管的控制极应该有瞬间跳动。

网友G:
BIOS 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 刷一下就好了

请问下不产生主供电跟BIOS关系大么?BIOS的供电都还没产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没有测量必要了,你找的条件都有了,16脚是6V,6.6应该也算正常吧,个人觉得你换了EC 而且这个充放 ...

嗯,借鉴你的经验马上动手CPU供电芯片···但这个机子以前是可以触发的,只是没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而已,后来我换了一个EC还是没内存的开启信号我就清了下CMOS电池就没CDC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没有测量必要了,你找的条件都有了,16脚是6V,6.6应该也算正常吧,个人觉得你换了EC 而且这个充放 ...

但VDC的阻值是正常的,470欧姆,如果说后级电路有问题的话阻值应该不会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因为充电芯片根本就没打开,但是隔离管的控制极应该有瞬间跳动。

隔离管的G极是有不到一V的电压跳动几下就没了···

网友:
应该是B+有短路

网友:
你还是先从这个入手

网友:
我还是新手的时候,焊EC的时候经常会有个别锡没拖赶紧导致不触发或者自动触发,希望你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说后级电路有问题的话阻值应该不会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VDC的阻值是正常的,470欧姆,如果说后级电路有问题的话阻值应该不会正常的吧···

如果是我 我就先换BQ24735  再换EC 再换CPU 供电芯片,有时候即使自己换好了 芯片也有不良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