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维修故障 办法思路

楼主(2015-07-18):
实际维修中 插入数据线无反应  先考虑q2线路和e det检测线路

插入有反应 首先测量电池 ntc脚和swi脚 电池充电图标有但充不进电一般是温

度检测脚 充电显示插头一般是swi

充电越充越小 一般是充电电路 l2 d7包含电源

网友A:
说的 云里雾里   的   楼主要我们雾里看花啊!

网友B:
手机方面还在努力学习中!楼主最好说明一下q2线路和e det检测线路, l2 d7都是些什么电路?

网友C:
最近发现很多充电有问题的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发现很多充电有问题的手机

是的。。多下载点儿手机

原理图来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方面还在努力学习中!楼主最好说明一下q2线路和e det检测线路, l2 d7都是些什么电路?

这个主是iphone电路图

你去下载点儿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 云里雾里   的   楼主要我们雾里看花啊!

手机电路图中的。。位号

跟笔记本点儿区别

你请有多多下载来研究 了

网友A:
哦原来是手机的  那么  楼主  你上床的资料呢?

网友:
这哪是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手机的  那么  楼主  你上床的资料呢?

服了你。。

这是手机资料区

这是前提。。。你真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服了你。。

这是手机资料区

上传   打错字了  抱歉

网友E:
说人话.你说的太深奥,以我的智商是看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人话.你说的太深奥,以我的智商是看不懂的

最好学习电路知识

那都是电路图上的位号

网友:
想学习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学,你有没有资料啊,

网友F:
上次修了两台骚尼的机子不充电的,USB充电输入电压都有,查输到电池座的电压低。。。后面直接从充电那一路引了个3.6V 到电池座正极,插线能充,装机搞定。  不知道iPhone能否这么搞

网友:
最好配图说明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次修了两台骚尼的机子不充电的,USB充电输入电压都有,查输到电池座的电压低。。。后面直接从充电那一路 ...

你这跨度有点大,小心烧机

网友:
不充电问题我也经常遇到,可是没拆过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跨度有点大,小心烧机

当时也是瞎尝试,骚尼那两台拿走两周多了暂时没事

补充内容 (2015-7-22 18:44):
昨天收台骚尼Z1min也是i这样的,但是没搞好。焊上新充电口后,USB 输入电压5.1a正常,到电池插座正极变0.6A了, 找到条4.1A的引了过去,充电电量虚的。。。重启后跳动很大。 上网找了一翻没这机子的图纸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