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1的板子,正常点亮进系统,开了半个多小时后黑屏后反复掉电跑D1,什么情况?

楼主(2015-07-18):
V星p41的板子,正常点亮进系统,开了半个多小时后黑屏,再手动开机后反复掉电跑D1,什么情况?乘着掉电赶紧测内存,都正常。。。。搞不懂了为什么还反复掉电跑D1?感觉像保护一样,跑一下就掉,马上又上电跑D1。。。。

网友:
楼主侧一下内存供电有没有汶波

网友:
只有万用表,没有波波啊
有类似的经验指教下吗?快速掉电重启是不是缺重要供电才会有的吧?怎么几大核心供电都有的情况下还出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冷却后开机就能进系统?我拷了半小时机后来就黑屏了。

网友:
直接把时钟换了,别的先不管

网友:
好的,我明天就去换

网友:
哪里小配件不良了吧

网友:
这种反复掉电应是某些供电没出或硬件检测失败造成的。楼主可换个内存试试。再裸板试。

网友:
这个可以刷BIOS试试啊。

网友:
bios刷过了的,一样

网友:
始终芯片换了

网友:
你死机过后查一下没什么电压,还是那个信号没有。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
谢谢,这个是经验,我是菜鸟,下次我知道了。不会再忙着重启了,其实搞维修,坏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时候,我记下了。

网友:
还有就是分享,今天半修好了一块板子,也是看坛子里的同类问题弄好的。虽然不完美,但是还是人生中第二块不靠蒙修好的板子,明天把详细情况发出来。大家借鉴、

这块板子明天好好研究,争取解决掉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吧,不行就刷BOIS

网友:
看看USB那里的6脚芯片

网友A:
换了时钟,开机都可以正常跑00了,不过进系统测试,时间长了还是自动关机。怎么破?

网友:
还真是时钟的问题    自动关机看温控

网友:
温度高了不?

网友:
温度都不高啊。。奇怪了。整个板子都摸遍了,没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时钟,开机都可以正常跑00了,不过进系统测试,时间长了还是自动关机。怎么破?

THERMTRIP# 查下

网友:
关注了,这个问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