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HTS547550A9E384硬盘用起来非常慢能搞不

楼主(2015-07-18):
  今天回收一台笔记本用日立 HTS547550A9E384的硬盘,硬盘扫描无任何坏道,装个win7要两个多小时,用其他硬盘就不会。
  在系统中使用随便打开网页硬盘使用率马上飙到100%,上网查一下很多网友都反应日立 HTS547550A9E384硬盘会有卡顿现象。
  已排除机器和系统问题,这硬盘还能搞得正常不,求大神指点!!!

网友:
那就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从硬盘参数看,转数与缓存都比同容量的其它硬盘低。

网友:
SATA2的硬盘还装WIN8?WIN7都够呛
换日立7200转 32M缓存的1T盘绝对没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没有查到具体哪里的问题。硬盘没有坏道但是很慢。吧硬盘主分区放在后面也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磁头或者是固件的问题机率高点。

网友:
学习学习,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顶               。。。。。。。。。

李暖宝宝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