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上下管能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5-07-18):
本人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拆掉供电芯片后要是想通电试主板的话,一定要拆掉上下MOS管(据说会烧东西)。
如下图这样的电路

右边的这两个管子都是N沟道的,只有G端有高电平时才能导通,供电芯片拆掉后G端不就一点电也没有了吗?上管的高电压是怎么下来烧东西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上管5678脚接的是20V高电压,123脚接的是供电芯片输出的1.5V电压,4脚又一直没电,这个MOS管也就不会导通,那么要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
请懂的给指点一二。
谢过!!!

网友:
MOS场效应管有个特性,就是当其G极悬空时,也就是失控时场管的D、S极有可能逞完全导通状态,此时通电相当于短路了。

网友:
对,比如你的手碰到G极,场效应管就有可能完全导通了

网友:
G极悬空 会烧管子 的

网友:
如果单拆芯片~~~那上下管就不受控~~~十几伏电压就会直接到下面~~~就会烧东西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不是据说,是肯定会烧东西。这就是修PWM供电方式需要注意的,一般拆掉上管就ok啦。你知道这是场管,g级控制级就相当水坝闸门,闸门开大开小,PWM供电芯片(UGATE引脚,UGATE是UPPER GATE缩写,直译就是上管门限)说了算。你说要是没有闸门,那水不就直接冲下去了啊?虽然DS之间有个二极体,但是压差很大(20---1.5),二极管有反向击穿的特性,所以挡不住的,那20V直接窜到1.5v的电路上,你说结果如何?

网友A:
原因是MOS管的G级一旦悬空,MOS管会默认导通,公共点会直接进入后级,少一大片呢,特别是3、5V芯片,所以为了防止虚焊造成上管G级悬空,每次焊接完芯片后要打上管G级的波形,以免造成短路,你不打值拆上管也可以,19V下不来,如果芯片更换后正常工作,上管的G级是5V
报名去实地吧

网友:
不错,是这个道理,顶楼上!

网友:
我也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原来G级悬空会导通

网友:
1楼理论解释了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G极悬空,场管默认导通,也是看书的,但是自己没有亲测过

网友B:
第一个问题都说通了,第二个问题,这个1.5V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芯片控制上下管轮流导通输出来的,这里有个占空比的问题,并不是想像的当上管导通后S极就输出19V了,你说要这个管子有用没

网友:
1楼说的很清楚了,不用再多说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上管级不能悬空,否则它会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都说通了,第二个问题,这个1.5V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芯片控制上下管轮流导通输出来的,这里有个占空 ...

现在明白了,很是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MOS管的G级一旦悬空,MOS管会默认导通,公共点会直接进入后级,少一大片呢,特别是3、5V芯片,所以为 ...

解释的很清楚,明白了,谢谢!

网友:
DS可能会完全导通,公共端 电压直接下来 ,烧一路呢

网友:
上管必拆,不拆19V直接进芯片

网友:
因为MOS管的G极也就是控制极如果悬空的话,MOS管的D极跟S极就会击穿,永久损坏,这个是基本功。还有你想上管的D极电压多高,笔记本一般就是19V,S极是输出到负载的电压,1.5 1.0 1.2之类的,这个如果击穿就超了十多倍电压了,后级连什么烧什么也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