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 联想Y430P进WIN8 PE 不认识NGFF固态硬盘?

楼主(2015-07-18):
新机 联想Y430P进WIN8 PE 不认识NGFF固态硬盘?无法安装系统。BIOS能看见NGFF 128G 威刚的固态硬盘。进PE后就发现不了。用光盘一步一步安装WIN8系统,选好盘后,提示无法安装,也无法格式化。请教如何把WIN8 安装后固态硬盘上?

网友:
断电,重新安装硬盘,不行就放电。或换硬盘试下。

网友:
换PE系统,换固态硬盘,换电脑,三试!

网友:
是不是没有加载SATA驱动呢

网友:
恢复BIOS默认。然后bios选UIFE,在用WIN8PE 装系统

网友:
可以在在其他机器上把系统装到固态硬盘,然后在笔记本上解压,先得保证bios改好。。。

网友:
开起UEFI装win8系统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少SATA驱动,或者把机械硬盘拔下来看看!

网友(2016-08-07):
一样一样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