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05BW显示器黑屏的故障修理

楼主(2015-07-19):
          本人的显示器突然黑屏,不能用了,开始以为是什么大毛病,又没有修理经验,没敢动手检查,找了一个小尺寸屏的旧显示器凑合使用,闲下来,打开看看,一下就看到了该机的缺陷:经检查仅仅是因为电源和高压二合一的板子上的电解电容漏液损坏引起的,而该显示器的液晶屏是20.1寸液晶屏,(并非三星生产),是中华映管,液晶屏型号是: CLAA201WA。      总的说来显示器质量还算不错,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就是由于电源和高压二合一的板子上这几个电解电容的质量实在太差,造成不能显示,黑屏的。
此板一共有6个电解电容,见下图;只有一个大的(180μF/450V)完好,剩下的5个低压电容(1000μF/25V---4个,470μF/25V一个)全部鼓包或漏液,用万用表估测均漏电、容量不足,

这块板在显示器的后面的后盖里,打开后盖就可以看到,买了几个电容,换下来,问题也就解决了,这种毛病应该是通病,是生产厂家电解电容选择不当造成的,我在市场选了耐温为:105℃、耐压35V的高质量的电容,耐压选高一些是为了保险,以免再坏。

拆下的电解电容和新的电解电容比较
外观比较十分明显,这样差的电解电容怎么能不出问题?换后,屏幕又恢复了正常显示,看着舒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