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个 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2015-07-19):
今天收了一个本子 dv-3355sf ,da0lx6mb6h1 独显 216-0722000 hm65 的pch  开机3分钟左右 巨热,后掉电,(在bios下)估计是过热掉电, 裸板带风扇测时发现cpu i3 最热以下次之,显卡,pch,之后又发现 主供电 pl8 电感 与cpu 温度差不多(手测),故抓了个波  以下两图均为 电感前段波形:

应为看示波器教程里显示 不论是 3 5v 还是 1.08v 各电压的预充都没有这个高 ,另,刚才是温度正常时 基本没有预充。说以求助以下 论坛朋友 告诉我一下 这个波形是否正常。谢谢

另外: 在发现显卡过热时 搜了一下论坛里的帖子 提示 重新加焊一下显卡,但是 故障依旧。 如果这个波形正常的话 我准备试试 换 210-0722003了。风扇扇热器 硅脂都换过了。

补充内容 (2015-7-20 17:54):
是dv6-3355sf

网友:
没人回复吗?? 自己顶

网友:
应该很密集的吧

网友:
什么密集 波形吗? 触发后很密集 正常啊

网友A: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用示波器,示波器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B:
    看不懂啊、。  头都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用示波器,示波器有什么作用啊?

我也初学 我是为了看 供电是否正常 用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啊、。  头都炸了、。

就这两个波  你就炸了?

网友C:
看不懂,不过建议楼主先换个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不过建议楼主先换个U试一下

谢谢 试过了 换了个i7 的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