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A1398 开机掉电 板号820-3662-03

楼主(2015-07-19):
接到机器开机能显示,但是到了苹果LOGO界面就掉电,关机后电池也不能充电于是拆机

去掉电池,再次开机,还是一样会掉电,这种能进到开机画面上的掉电现象一般来说都是散热问题引起,于时拆板

查EC发出的过温保护信号SMC_THRMTRIP

测试在掉电过程中也没有出现低高低的跳变,怪了,于是再次裸板上电,并给主板外加一个强力散热风扇,哈哈,终于不掉电了,二话不说,直接更换散热片和风扇,一切正常,不再掉电

测试在掉电过程中也没有出现低高低的跳变,怪了,于是再次裸板上电,并给主板外加一个强力散热风扇,哈哈,终于不掉电了,二话不说,直接更换散热片和风扇,一切正常,不再掉电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不能冲电,掉电与关机充电是没有关系的,再次关机充电,还是老样子,不能充电,测试主供电正常,充电电电感电压也正常有12V,但是很奇怪,电池口的电压却在12V到1.8V左右跳变

看来是电池有问题了,拨掉外接电源,直接测量电池接口,有11V到1.8V的电压来回变动,测试电池这个二极管有11V的稳定电压,二话不说,直接在电池线路板上飞线,如下图

再次单独接电池测试,能开机,显示如下,说明确实是电池问题啦,定购新电池,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楼主又赚了一笔,不错

网友:
这修的犀利,不动大功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还要坏啊。 学习了。

网友:
笔记本一般都是散热不良引起的掉电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是电池问题的appleA1286的电池    故障是电池插上不触发,不插电池进系统正常   但是换了电池苹果系统进不去了   蛋疼中     win7使用正常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图纸论坛一大把的,慢慢找吧

网友:
新款的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2015-08-19):
新手进来看看 学习了

网友:
苹果的电池好像很容易鼓包

网友(2018-03-26):
连续2个故障都被楼主解决了,厉害

网友:
苹果还有这种讲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着你们赚钱咋这么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