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新机BQ25A不过保护隔离速修

楼主(2015-07-19):
最近修到过几款X450CC和X550的华硕机器,不过保护隔离的,芯片是BQ25A。可代换BQ24725ABQ25A不过保护隔离需要满足

1.VCC>UVLO<20脚>

2.2,4V<ACDET<3.15V<6脚>

3.ACOK为高,
此时ACDRV输出CMSRC+6V的电压,导通N沟道管子。产生公共点

网友:
有修到过。换了充电芯片好 的。没有图纸猜的。

网友A:
楼主可否详细一些?针对我小小白的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详细一些?针对我小小白的级别。。。

只需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在其他脚无短路的条件下,就可以产生保护隔离

网友:
BQ725坏的比较多,特别是在索尼的机器上

网友:
这个芯片是坏的挺多的.还是感谢 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不错不错又学习了,涨经验了,看来要常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在其他脚无短路的条件下,就可以产生保护隔离

哦,知道了,以后一定会去实地的,我决定开店后再去,呵呵,等店里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在其他脚无短路的条件下,就可以产生保护隔离

还有REF基准电压要出来才可以

网友:
我还没修道过这个机子啊,我修的是三星355E4X,也是不充电

网友(2017-02-17):
楼主分析的透彻

网友(2017-06-09):
是隔离管坏了吧,修过几次都是换隔离管好的

网友:
ACDRV 分压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修了几个都是第一个MOS管坏了

网友:
都是绝杀技

网友:
话说,华硕怎么过保护隔离只需要3条件?

网友:
x555lp,就这个芯片bq735,换了个bq725,还没好,定的芯片在路上,要哭的节奏!

网友:
能请教下这个ac_ok
是4pin产生24v的必要条件吗?看这个ac_ok好像是3v上拉的呢,没有过隔离也有3v吗?

网友:
还有,有些大神给芯片3脚强行接19v来产生24,有什么危害呢?

网友:
看来楼主英文应该不错哦

网友(2018-04-14):
NB 请让我膜拜一下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小白学习了

网友:
bq725换了就好

网友:
感觉华硕机器坏的挺多的 销量也不错  我想接下华硕售后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楼主可否详细一些?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全面啊,,,,,,,,,,,,,,,,,,,,,,,,,,,

网友(2019-08-19):
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
修到过。换了充电芯片好 的。没有图纸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