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师傅们看下 这花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7-19):
师傅们看下 这花屏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驱动板还是屏幕本身?

网友:
屏排线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B:
这种花屏,感觉还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花屏,感觉还是屏线没插好

都换了个排线了啊

网友:
感觉像是驱动板的原因!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还是屏幕本身?

不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C:
这个应该就是逻辑板,驱动板!这两个嫌疑最大

网友:
dell E2210 E2209这二个型号多数是屏或驱动有问题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屏幕坏了

网友:
这个故障挺像屏线的,不行就在改个驱动板点下试试

网友:
用橡皮擦擦一下  不行的话可能是驱动板或者屏本身了

网友:
屏是三星的吗?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先弄个通用驱动板 点下 看看到底是哪里问题  感觉是屏挂了

网友:
我看也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只有换屏,我与到2台换屏就好了,我换的是旧屏。

网友:
先排除驱动板了来嘛,换一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幕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现象是屏幕的问题,VGH电压没有的屏玻璃是的缘故

网友:
你可以点一下屏呀,,,屏坏的可能性大呀

网友:
刷个mcu吧

网友:
屏的问题面大。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大

网友:
我个人认为屏坏了!

网友:
干什么弄得这么纠结,是不是换换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dell E2210 E2209这二个型号多数是屏有问题,换个屏即可证明驱动板是好的。

网友:
LZ屏坏了,直接更换吧

网友:
先用测试板 测屏 如果是屏的话 就查逻辑版

网友:
点屏,通用驱动板

网友:
我感觉像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是逻辑板或软排上芯片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啊

网友:
光换排线没有用,看看接口怎么样?

网友:
先点屏吧 首先排除屏的问题 然后就比较好修了。

网友:
我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很多屏表面划伤颜色不对,是液晶屏上偏光膜的问题,换张偏光膜就可以了,本人专业换膜,加工裁切,出售偏光膜,價格便宜联系我QQ403968409

网友:
用别的点一下屏幕试试

网友:
屏线或者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排除下.....

网友:
看逻辑板吧

网友:
等待高手 吧

网友:
还是测试了最放心

网友:
逻辑板 大神修的好 我是修不好

网友:
你用通用版可以点一下看看

网友:
屏坏可能大

网友:
直接换屏吧.基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逻辑板吧

网友:
楼主接没接显卡呀?
前几天我在修别人的一个显卡时发现和你的故障图像有点相似。
要是你信号线拔掉空着,算我没说。

网友:
这种我修过很多了 , 基本上都是屏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就是逻辑板,驱动板!这两个嫌疑最大
除了这俩别的地方哪儿还有

网友:
屏幕排线的问题吧,要么就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好像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的程序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有师傅说得对,先弄个板,看看再说

网友:
修过2台这种现象的,都是屏线借口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楼主修屏吧。

网友(2015-08-20):
屏坏了,换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后来确定是屏故障,还扔着没弄呢

网友:
这种现象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和屏接囗

网友:
感觉是屏坏了 楼主最后解决没啊

网友:
像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多点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用刀刮刮屏线就OK了

网友:
我一般花屏先看排线再点屏

网友:
这种我见的都是屏线松动没插好的……

网友:
楼上正解,屏幕坏了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刷下驱动板程序试试

网友:
就是屏幕坏的。 别被上面的无信号给忽悠了

网友:
屏坏了 肯定的 修屏吧

网友:
明显屏幕坏了

网友:
我觉的像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感觉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酒精擦拭一下,屏线接口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
慢慢发白一般屏坏了

网友:
屏线或驱动板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是屏问题,因为我驱动板点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