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液晶多CCfl灯管的老化或漏电引起保护的快速排查

楼主(2015-07-19):
本人维修液晶技术不是很好,对于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想找到一个更好的简便方案。对液晶中的CCLF老化引起的保护排查在网上百度了一圈,硬是没有更简便的方法,一般是需要DIY一个专用工具,一般22寸以下的工具好搞,以上的配件不一定好找。但是对于我来说也麻烦了些。个人认为其实最简便的方法不是用DIY的专用工具,而是用一个网上说的3-55寸灯管测试工具,这个工具能测试灯管亮与不亮,但是老化问题依旧不能排除,那么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个工具,用可调电源12V供电,点每根灯管看其电流值,电流值与众不同的一定是有问题的。漏电或老化就轻松知晓。对于维修大尺寸液晶多灯管中引起保护的灯管排查也是最便利的方法。不知道大家有何见解。本人这方面技术不是很好,但是能维修,对于这个灯管问题给其他新人提出了简便的见解与方法。高手就不喜勿喷吧!

网友:
支持一下,一直在用此法.......

网友:
好主意,我以前也是这么测得,电流一般0.45左右就很亮的

网友:
聪明,看电流对比就知道,

网友:
谢楼主分享经验,一直都是只判断亮不亮。也只有严重的时候才清楚。

网友:
的确是这样,我记得有一部教程就是这样说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拿好的屏吧 灯管  插上去 看是否好的

网友:
现在最科学的检测方法,也就是楼解说的方法

网友:
下次试试看

网友:
一直就是这么修的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办法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最准确还是用同寸数灯管串联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