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黑屏不显示,有背光,能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5-07-19):
接了太5520的笔记本,开机能听见开机音,大小能切换,屏幕有供电,有背光,就是没有图像,哪位大神能告诉我一下这是哪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5-7-25 09:32):
已经找到问题了,谢谢各位的帮忙,最后是CPU坏了,I7的U好贵啊,一千块

网友:
BIOS已经刷过好几个了,故障依旧,求大神指点

网友:
外接怎样?

网友:
不先换屏试试?

网友:
这情况建议先换屏 再查屏线

网友:
屏背光和屏供电都有,那看看亮度调节电压有没有

网友:
先试一下外接如何?....

网友:
换屏试试还有看看屏线

网友:
先用点屏工具测下屏,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显卡  虚焊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  换显卡吧

网友:
缺少平供电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  屏线  屏供电

网友:
外接正常不   外接要是正常的就注意 屏线屏

网友:
外接正常么?

网友:
显卡  屏   屏线  都有可能  如果是黑屏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显卡空焊了

网友:
先外接试一下,如果也不显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