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J 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07-19):
  华硕k53sj 待机正常不触发  没找到图纸   但是能找到点位图   查论坛得知  K42j图纸与之类似 便用作参考     直接参考时序一步步查找(没问题的信号直接跳过 这里不写出来了 ) 查到ME_SUSPWRDNACK 电压0(异常)ME_SUSPWRDNACK通Q3002到南桥    R3008 为一颗上拉电阻   板子上位空件 测在线阻值 大约有几K 怀疑这里有问题  补上1K 电阻 电压上拉到2.6V  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决定跳过这一个时序往下查(一点是担心后面可能还有问题另一点是担心可能时序不能完全匹配) 下一个时序是SUS_PWRGD EC 67脚测得电压0.67V (异常) SUS_PWRGD直连3 5v待机芯片PWRGD脚中间还到D5804 第一脚 给D5804第三脚ALL_SYSTEM_PWRGD_R 嵌位  这里走了弯路  没测量二极管D5804的方向  根据经验判断以为SUS_PWRGDALL_SYSTEM_PWRGD_R嵌位   便直接去掉D5804  判断是PWRGOOD 有没有产生还是被拉低 结果顺利触发上电开机    后来发现二极管方向反了  估计是D5804反向漏电拉低了SUS_PWRGD 找一个二极管装上  多次测试没问题开机无异常

网友:
真的很牛B华硕的一看没有图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华硕点位图是不是一定要2011年才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点位图是不是一定要2011年才可以啊

没有改时间直接用的也是论坛下的软件

网友:
补充:SUS_PWRGD 正常之后ME_SUSPWRDNACK  拆了补上的电阻 也是3.3V  所以这里时序应该是SUSPWRDNACKSUS_PWRGD之后的

网友:
修华硕不容易啊

网友:
按时序,在点位中找信号,学习了!

网友:
华硕很多板子只有点位  没有图纸,也不是很好分析

网友:
这都给你修好了 厉害啊

网友:
好吧,我读书少完全看不懂

网友:
ME_SUSPWRDNDCK是桥给EC的ME模块待机电源好信号,华硕机器SUS_PWERGD和AC_IN_OC#这两信号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时序表示的很清楚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