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3软件不能识别ST500DM002?高手请帮帮

楼主(2015-07-19):
为什么F3软件不能识别ST500DM002盘,而同样ST 80G的盘能识别,不是USB-TTL板的问题。这块500G的盘接电脑也认,就是坏道太多,所以电路板肯定是好的。
电脑

网友:
可能是频率不对吧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软件不好说

网友:
不是软件不是支持,是你的线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