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烧这个7欧姆的电阻咋回事??请大神指教啊

楼主(2015-07-19):
此版是VCORE 未出,发现这个VCORE 旁边的PR27 烧了,换之继续烧,请问这个该怎么查问题啊,这个ST_vcc是12v的可以直接连芯片不,请大神指教啊

网友:
右边那个是VCORE 芯片

网友:
此版是映泰A55MG+

网友A:
ST VCC是供电电源端   查查这个IC供电端对地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先把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R25好像是个 2.7吧

网友C:
PC11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 VCC是供电电源端   查查这个IC供电端对地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11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已经换了的

网友:
是个7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供电芯片换了

芯片还没换

网友:
我觉得是芯片或者升压电路和后级场管

网友:
应该有短路,或者查查那个ST_VCC的来源!!

网友:
不可以直连哦,要不待机时5VDUAL会串到12V去,先将芯片换了吧,如果不是芯片短路了,也不会老烧这电阻

网友:
没看到pr27

网友:
看看后面有什么不错

网友D:
那就换芯片,空载不可能短路,烧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换芯片,空载不可能短路,烧电阻的。

我上CPU 的才烧的

网友:
我上CPU  才烧的电阻

网友:
先时序测量再试机哦

网友:
这个基本上可以认定是烧芯片了。

网友:
测试一下是不是电阻一端短路了,拆掉滤波电容或芯片看看是不是还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