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SE2掉电已修复

楼主(2015-07-19):
此板到手先目测了下,全板8个电容爆了,故障是时不时的就掉电,先更换电容吧,好不容易8个电容换完,在上电还是会掉电,想到有些AMD主板不上CPU内存会掉电的,于是把CPU内存全上,哎不掉电了,心中窃喜啊,在反复测试第3遍之后尼玛有掉电了,测试主板各大供电全有,于是先刷BIOS吧,第一遍不掉电,多试几次故障依旧啊,一时间没思路了想到进论坛来看看,结果看了有一样问题的,果断换822排阻,上电反复测试没问题,到此主板修复  也感谢我们这强大的论坛啊,让我少走弯路了,万分感谢。附上BIOS一份

华硕 M2N68-AM-SE2.zip

网友A:
这要透露一下具体哪里的822出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透露一下具体哪里的822出问题呀

一般在io附近 但是不确定

网友:
楼主这帖子和没说一样!

网友B:
822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822的位置在哪里??

io上方,由于时间太紧了,同行急着要没上图

网友:
,对于各位同僚提出的822在哪,我解释下822在IO上方,由于是接的同行的别人急着要所以没来的及上图给各位,抱歉

网友C:
IO上方的82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上方的822啊……

恩是的,  时间太仓促了来不及拍照了

网友:
开心的822啊。

网友D:
呵呵,是挺开心的   上次有个华硕也是掉电 同样换IO旁822完美解决

网友:
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是挺开心的   上次有个华硕也是掉电 同样换IO旁822完美解决

今天我又修到一个话说M5A78的,开机掉电,排针电压地,又是822,好啊,成本低,这样才赚钱啊

网友:
这帖发的不知道有什么价值,难道碰到这样的主板都去整板更换822?你这个换的822,其实是PWRBTN的上拉电阻。

网友:
看来华硕822排阻是通病啊

网友:
楼主真是用心啊

网友:
哪个位置的822,什么原理

网友:
先把楼主的主板BIOS收藏起来,以后备用!谢谢

网友:
不够细致,好像是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