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ICS 9LPRS471CKL这个芯片的PDF啊

楼主(2015-07-19):
ICS 9LPRS471CKL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修到的一块主板PCIE有时钟,PCI无时钟,并且两个PCI插槽的B16脚有500多的阻值,哪位有上面这个芯片的PDF啊,我看看是不是时钟芯片。在这里谢谢了。
芯片

网友:
找这板有图纸吧,比找时钟易

网友:
网上搜不到图纸啊。这个板子的型号是: 翔升凌志R780GM 谁有图纸贡献一下,谢谢了

网友:
查上电待机条件,这个相对好搞。

网友:
这个只有找 有图纸的主板 上面 保存下来的PDF

网友:
刚好用到 9lprs471ckl时钟芯片的29 30脚焊盘掉了 查了是空脚 放心了

网友(2017-07-31):
哎没分了~~~~~~~~~~下载不了
:

网友A(2018-02-04):
PDF格式的暂时没有PDF格式的暂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