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4 大短冒烟维修一例

楼主(2015-07-19):
板号:LA-9104
故障:接电冒烟。。。
检测:实测公共点对地短路,隔离MOS烧毁,去电容后更换隔离MOS通电隔离不通,测PQ101的4脚电压。19V。但ACIN  ACOFF状态正确,直接锁定故障在PQ103测PQ103  B ,C ,E极均为18V。直接更换PQ103。上电待机正常 。。。通电测试 一切OK。

网友:
短路的机子是最好修的

网友:
上个图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大短路没压力  都是秒杀的

网友:
不是板层短路的故障就不会太难处理,楼主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高手就不一样

网友:
有时候比较好修但有时候也是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2015-08-18):
快准狠66666

网友:
有图片就更清晰了

网友:
这故障修起来没压力

网友:
大短烧鸡法啊

网友:
大短路机器真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