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SD-113T笔记本怪病求助

楼主(2015-07-19):
索尼VPCSD-113T笔记本板号mbx-237单用电池开机正常,单用电源开机也正常,同时插上开机也正常也可以充电,就是不能用电池开后再插电源,一插就大电流?充电ic换过。

网友:
先抢个沙发,期待高手来解决此类怪病,像这种故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注意保隔电路   问题应该是在保隔那边

网友:
隔离管和放电管,三个中一个烧穿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啊

网友:
保护隔离  acin   acoff  查查 会有收获的

网友A:
先查保护隔离管有无击穿或软击穿,程序也是就BIOS刷刷,EC对适配和电池的检测信号是否正常。插电池时电池电压是否过来了适配器接口那边了?

网友:
把充电管  改成二极管,怎么改 自己想

网友:
电池到公共点mos隔离管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比较难修,你可以试着改电路

网友:
一般是电池电源切换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前级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保护隔离管有无击穿或软击穿,程序也是就BIOS刷刷,EC对适配和电池的检测信号是否正常。插电池时电池电 ...

支持楼上的说法,重点还是看一下ACIN和ACOK及保护隔管是否有问题,如果拿不准可以先更换一部场管看一下

网友:
电池放电管,和电池充电上管,

网友:
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月饼讲过,他也挺纠结的,他那个是保护隔离中一个信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保护隔离管有无击穿或软击穿,程序也是就BIOS刷刷,EC对适配和电池的检测信号是否正常。插电池时电池电 ...

感谢你的提示,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感谢兄弟们,问题已经找到了!

就这个w_pq81管子性能不良不受控了,插电就过去了,没给芯片BQ24725RGRR时间来控制w_pq84.正常应该是当插上电源芯片第6脚 有个3v左右的电压检测到电源插入4脚控制W_pq81和w_pq82导通,同时11脚还要控制w_qp84截止断开电池,没插电源时w_pq84  4脚是18v左右,w_pq84导通,电池接入,当插上电源时 w_pq84脚为12v左右,w_pq84截止断开电池。

网友:
隔离管 坏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