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t 开机 亮下黑

楼主(2015-07-19):
无外伤  鼓包 接外接灯管 一股烟

网友:
高压瓷片电压发黑了啊

网友:
高压供电或灯管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LG1942通病灯管坏了,引起烧电容的,换灯管和电容就好了,我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LG的屏幕  灯管坏的多

改高压不换灯管用不了多久还坏

网友:
换灯管改高压板

网友:
不是灯管 就是高压板

网友:
高压电容烧了呀,,,,,,,,

网友:
就那个电容坏啦  修过n台啦

网友:
解决了 变压器的问题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检测收费 有病收费 没病收费  维修还收费。很霸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收费 有病收费 没病收费  维修还收费。很霸气啊。

这才是亮点 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条了都,修这个浪费时间还容易返修

网友:
高压板好像有问题了吧  电容黑了  测试一下灯管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