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换内存怪现象

楼主(2015-07-19):
X61,一切正常客户要求升一条2G内存(原内存一条533的512M一条667的1G)。2G只有800的,开机报错提示内存频率过高按ESC继续,正常进系统但重启不显。关机插回原内存也不显,强行关机换槽又显但又有同样提示,进系统重启又不显,再插回800的又显示也有同样提示。恢复出厂设置无果。放电第一次启动报错一大堆,这次是插原内存以为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实际上F10保存重启不显并有内存报警声,不敢装800的了,反复折腾无果,以为要刷BIOS,但可能没钱收呀。想想既然每次换内存就显,不如拿条别的牌子533的试试。找了一条533的一试果然亮机,再次恢复出厂设置保存重启正常进系统,关机换回原内存一切正常。真想不懂!由于客户急着拿走没拍图,文字表达不清晰请谅

网友:
就是频率不匹配吧

网友:
路过了  还有这种怪问题

网友:
cpu支持不到800的 总之就是机器太老了

网友A:
X61 应该是(965的吧,   800的应该支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X61 应该是(965的吧,   800的应该支持的吧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

网友:
我还遇到一台B450额,用人家原本的667的二代内存可以亮机,用别的内存不管是多少频率的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