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不了 pe系统也进不去 急啊

楼主(2015-07-19):
笔记本是华硕K40IE   四五年前买的了   有点老了
笔记本开不起机,开机出现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 boot
我进BIOS里面 已经将硬盘设置为第一启动了 还是不行  然后我就想进pe看一下  结果pe也进不去了   一直卡在启动pe系统画面  请问是什么原因哦
拜托大家   很急啊  资料都在电脑里   急用

网友:
检查下内村是不是坏了

网友A:
修过一次 是难侨问题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我不是很懂额   笔记本 我也不好猜   我进bios  里面是可以看到硬盘的  怎么监测硬盘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次 是难侨问题

pe就进到启动哪里就不行了

网友:
在 外面 GHOST 镜像   然后装在机子里面试试

网友B:
楼主花点钱送修把   别把资料弄掉了

网友C:
对。。楼主会不会拆下笔记本的硬盘

挂到另外一个台式机上看看。。坏道

根据我的。经验。。也是你用了这么久时间了。。坏道太多了

做好换硬盘的准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花点钱送修把   别把资料弄掉了

我送去过了    那人说叫我回去等   然后打电话来说要换硬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楼主会不会拆下笔记本的硬盘

挂到另外一个台式机上看看。。坏道

这个进pe系统也和硬盘有关系是吗

网友:
就这样 到这里就进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进pe系统也和硬盘有关系是吗

开玩笑

进系统前提就会检测硬盘

如果硬盘坏道严重就会卡死。。停顿

有时候 会直接卡在 开机logo

由此看来。。兄弟你经验太少了

网友:
南桥也会这样,硬盘也会这样,先换硬盘试试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硬盘吧

网友:
看是一下BIOS的启动设置,是IDE模式还是UIF模式

网友:
明显硬盘损坏了,要资料的话就麻烦,不要资料直接换硬盘就可以了,目测楼主不是维修的、、、、、、、、、

网友:
如果pe进不去,估计坏的很厉害了,拿资料成本也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