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3主板点不亮屏

楼主(2015-07-19):
主板诊断卡跑FF,经检查供电电压,内存1.5V ,北桥0.84v,CPU1.08v,内存去掉不报警,复位针电压1.9v,总线1.52v,请高手帮分析哪里出了问题,对了顺便给出复位时钟测试点,我是初学者请见谅!

网友:
资料上北桥是1.15v,现在0.84v不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北桥温热,论坛说内存旁边822我换过没用,请高手帮忙分解决,谢谢!

网友:
建议你图纸板块找找图纸,既然怀疑这个电压低,就按图纸去查查看

网友:
没图纸很难修……

网友:
差北桥供电芯片的反馈叫看看正常不

网友:
资料上北桥是1.15v,现在0.84v当然不对呀。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各位高手,我的板还没修好,现在北桥供电换件后为1.14v,PCI  A15复位电压3.4v。B16时钟有波形。ASP0905R18脚5v 3脚EN1.2v   38-45脚分别有VID高低组合, 28和33脚有12v,BIOS刷过芯片换过,内存1.5v .CPU1.08V.总线1.52v.开机检测卡12v 5v3.3v时钟灯正常,复位瞬时亮后即灭,现在就不跑码,有时显示FF有时00,究竟问题在哪?请高手指点虚心学习

网友:
不跑码点不亮屏

网友:
查PG没问题就刷BIOS了

网友:
有可能是被拉低了

网友:
能详细点PG电路检查思路吗?

网友:
BIOS 我刷过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A:
北桥供电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桥供电偏低。。

北桥供电换芯片
现在北桥供电换件后为1.14v,PCI  A15复位电压3.4v。B16时钟有波形。ASP0905R18脚5v 3脚EN1.2v   38-45脚分别有VID高低组合, 28和33脚有12v,BIOS刷过芯片换过,内存1.5v .CPU1.08V.总线1.52v.开机检测卡12v 5v3.3v时钟灯正常,复位瞬时亮后即灭,现在就不跑码,有时显示FF有时00,究竟问题在哪?请高手指点虚心学习
电压为1.15v 但还是不跑码,BIOS刷过芯片也换过 ,帮我再分析下虚心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供电换芯片
现在北桥供电换件后为1.14v,PCI  A15复位电压3.4v。B16时钟有波形。ASP0905R18脚5v 3脚 ...

主板检测卡BIOS灯是在主板正常运行时才亮起吗?

网友C:
华硕主板不跑码一般是通病南桥、IO、BIOS旁边的822排阻坏了。

网友D:
新手  华硕也修了几十片了  没有换822能好过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两块  都是不跑吗  悲催死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吗

网友E:
会不会是48脚的信号问题啊 ?   有没有换过那脚的8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48脚的信号问题啊 ?   有没有换过那脚的822?

你说的是CPU管理芯片48脚连接的822吗,换过此脚有电压,现在不知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不跑码一般是通病南桥、IO、BIOS旁边的822排阻坏了。

BIOS芯片正常工作是8脚电压高手指点下,谢谢,因板还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不跑码一般是通病南桥、IO、BIOS旁边的822排阻坏了。

BIOS芯片正常工作时,针对这个板几个脚电压分别是多少?谢谢因此板还没好

网友F:
这款主板我是修到换822排阻好的,但楼主这要测试一下看哪里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款主板我是修到换822排阻好的,但楼主这要测试一下看哪里引起的。

跑码FF各个部分电压正常,复位时钟PG都有,山穷水尽了,请高手给个思路吧虚心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跑码FF各个部分电压正常,复位时钟PG都有,山穷水尽了,请高手给个思路吧虚心学习

南桥旁边还有一个272的排阻,看下有没有问题,是内存管理总线电压偏低,你可以测下正常不。

网友:
谢谢高手指点,虚心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南桥旁边还有一个272的排阻,看下有没有问题,是内存管理总线电压偏低,你可以测下正常不。

谢谢!虚心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虚心向你学习

不客气,慢慢来。

网友:
IO边上的822换下来

网友:
总线1.52V,不是应该1.05V吗

网友(2015-08-28):
复位电压偏低,正常3.3V,可能还有电压不对,造成复位偏低

网友:
记下了大家的分析,下次遇见了就有头绪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大师级别的人才可以找到答案,一起等待大师出现吧,一起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  华硕也修了几十片了  没有换822能好过

修了几十【片  难道一片822的都没遇到吗???

网友:
复位灯感觉是正常了 还有PLTRST#也测测  还有查查PG信号 和cpu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