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想问下,我有块NFORCE6M-A2的主板,就A13A14不正常,其他都正常,杂修?

楼主(2015-07-19):
供电正常,只有PCIE的时钟A13是0V,A14是0.80V,其他都正常,该杂修?

网友A:
检查一下 HT_VLD是否正常送达南桥。
HT_VLD没有 也会导致没有时钟,我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 HT_VLD是否正常送达南桥。
HT_VLD没有 也会导致没有时钟,我遇见过。

有信号到达!

网友:
很早以前修过,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