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6CM REV2.0V BIOS

楼主(2015-07-19):
原机型号也是K56cm 板号是K56CM 2.0V  在论坛里下了很多都说的是测试KO了..可以正常亮机..结果多数是开机不显示..有些直接都不开机了..按开关都没有反应..也不知道你们上传这些BIOS  自己都没有试过呀..太要不得了..哥这个现像是:开机1.1A掉电..有时0.9A就掉了..直接刷BIOS芯片..就好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原机BIOS芯片是:25Q64FV  本人用的是25q64bv代换的..这个BIOS..确定是KO的..不是好的..绝对不发..

网友:
   手头上有个 1.1A左右不显, 下载刷个试下, 行的话 再来说声。

网友:
刷了不亮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5-09-23):
我刷了也不亮啊,1.1A左右

网友:
楼上说不亮机的是不是你的板子有问题 净说瞎话    我的掉电刷了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1。1左右不亮机。 看楼主说的那么肯定下来刷刷看

网友:
BIOS应该是好的。。我的机器现在外接有信号。无图像 内屏不显。刷了一样的问题 现在考虑显卡了

网友:
下来刷上看看,我的是电流1.01.内存SMBUS无波形,看样子是没有跑码

网友:
我是一亮机就掉电     刷下试试

网友:
正需要 太感谢了

网友(2015-10-26):
谢谢 很给力刷了就好了

网友:
相当不错的资料,插内存开机就断电,不插内存1.1A,刷完资料后完美开机亮屏,谢了...

网友:
谢谢分享,先下载试试看

网友(2015-12-16):
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是好的    之前进PE蓝屏刷完以偶好了

网友:
下下来试下

网友:
刚从别人那下载个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