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909WF开机闪黑

楼主(2015-07-19):
戴尔戴尔E1909WF开机闪黑,拆开后测量5V正常,12V这边测量的是30V,是不是30V引起的开机黑屏,求高手指点。刚开始电源指示灯正常,闪黑 后电源灯就不亮啦

网友:
同新手,求教,有木有大神

网友A:
你看看显卡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啊

网友B:
肯定不是30伏引起黑屏的。有可能是高压条或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显卡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啊

显示器在哪里看显卡??????

网友C:
换个高压板就好了,是高压板没有工作引起的电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30伏引起黑屏的。有可能是高压条或灯管坏了。

用通用高压条代换测试灯管没坏。

网友B:
通用高压条能点亮了,屏幕有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高压板就好了,是高压板没有工作引起的电压高。

此乃电源高压一体板,飞了通用高压板试了,没用,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高压条能点亮了,屏幕有显示吗。

我用的是一套通用,屏幕有显示,但是图像显不全。和分辨率没关系。

网友D:
12V测得30V?先把这个电压修好了再说。

网友E:
光耦换了试一下。

网友B:
通用的板有可能数据不对,引起图像不完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耦换了试一下。

光耦已换,还是原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2V测得30V?先把这个电压修好了再说。

如何解决啊,和12V相关的差不多都测量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的板有可能数据不对,引起图像不完整吧。

是的,店里涮通用班的工具坏了,想刷程序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解决啊,和12V相关的差不多都测量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电压取样电路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