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台DELL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5-07-19):
出来迅维两个多月了 挺怀念在迅维的日子的 尤其是俯卧撑  凭着扎实的理论 感觉出来后修到的机子 比被黄老师恶搞的机子好修多了 废话不多说 进入正题
  今天早上接到同行的一台DELL  1500 他说是不充电 电池可以开机  于是便留下来 我插上电源 待机0.004
嗯 嘴里念叨着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没过  于是刷刷两下就把机子拆了 飞速的扫了一眼没有被人修过, 然后我就找保护隔离那一块  表笔是果断看上了PQ3的D极 刷了一下点上去只有4V  在测一下G极17V   这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  低电平才能导通  哈哈哈哈  问题就在这里了
测了PR2 一端19V 一端17V  看来问题就是没有分压了  加旱PR2 PR3 OK 成功分压  上电亮机!!!!

网友:
思路非常好,双学习了不错

网友:
电阻虚掉的还真少, 能修好就是好啊

网友:
秒杀的啊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加焊好了,不怕返修吗

网友:
神速啊!这小贴片也脱焊啊?

网友:
还是换掉好,贴片虚焊的真没遇到过

网友A:
有没有测AC-OFF是多少伏吗。

网友:
外面的板也有好修的  ,一般保护隔离都好修

网友:
运气真的好,理论也不错

网友:
运气真好,一次见效

网友:
秒杀得好,虽然简单,恭喜楼主!

网友:
电池能开机、基本上也就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学得挺扎实的,新人辈出啊

网友:
为什么不测量下电阻的阻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AC-OFF是多少伏吗。

肯定是低电平撒,如果是高电平,那么场管就不能导通了

网友:
电阻虚掉的还真少

网友:
这样也行  学习了

网友:
看过几贴也是戴尔 保护隔离不过的 是分压电阻虚焊的 算是通病了

网友:
支持哈,我都还得外面学习的道路上

网友:
很有可是电阻变值,加热正常,过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
直接一坨锡。。。哈哈 如果是我的话。。。。。。。。

网友:
没看懂 是什么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