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SUS A43S 板号K43S不触发

楼主(2015-07-19):
秒杀ASUS A43S 板号K43S不触发
同行拿来的。。说是开不了机。。。
拆了电池接可调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测开关针有3.3
按开关有跳变
测EC供电74脚AVCC脚有3.3 。。。。。14脚EC_RST#只有1.4几

14脚经过一个没装的电容再经过一个电容到二极管。。。测二极管一端1.4另一端3.3
果断在14脚旁边把线割断。。。再测EC_RST#有2.9V了。。
料板上随便找了个二极管换上去。。补好割断的线。。。测EC_RST#3.3正常了
按开关触发电流刷刷的上去。。。。
上图。。。

网友:
这个有图纸点位吗

网友:
测二极管一端1.4另一端
果断在14脚旁边把线割断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点位或者图纸 LZ上传下

网友:
现在华硕的主板用料比较垃圾的,没图纸,麻烦的一逼

网友A:
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把,用二极管档量一下二极管好坏不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打一下EC边的对地阻值也可以判断是不为EC短路呀

网友:
确实是秒杀

网友:
什么是EC的14脚呀  求解

网友:
为什么割线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电路也是厉害啊

网友:
楼主技术深不可测 想你学习

网友:
秒杀了  可以   不错

网友:
楼主    图纸呢     奉献出来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捡到便宜了啊

网友:
  思路清晰 可以 可以

网友:
问下楼主那来的点位,能不能共享下。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会先打下值  不短路就直接用镊子短接过去

网友B:
思路清晰,为什么割线就有3.3V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把,用二极管档量一下二极管好坏不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打一下EC边的对地阻值也可以判断是不 ...

这里二极管阻值变化同时也会影响EC 14脚正常对地阻值,楼主在这里割线应该是为了判断EC或二极管本身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为什么割线就有3.3V了呢

割线有3.3V在这里可以说明二极管一端电压偏低原因是本身或相连电容损坏拉低。

网友:
测不断路我也会用镊子短接判断。割线搞这么麻烦

网友:
楼主技术相当可以

网友:
是二极管坏了  拉低了EC复位嘛?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
割线一般都是看到好割才割....旁边没有线..一刀下去就能判断故障....完后补回去也很方便...烙铁拖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无图的机器维修起来是麻烦

网友:
楼主的经验太好了,秒了这个故障,学习.

网友:
点位或者图纸 上传下

网友:
楼主思维清晰啊;没有走弯路

网友:
华硕没图纸没点位讨厌的要死,

网友:
我的是k43sd的不触发,还没结果

网友:
学习了,,华硕的都不好修

网友:
额;;;;;;;;

黄林佑 -1 灌水啦

网友:
手上有这个板子。。ec那块腐蚀都掉件了。。没图纸。。直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