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AM主板自动上电问题

楼主(2015-07-19):
主板现在的问题是:插上电源,电源风扇自动转,电源测过没问题,也就是主板自动上电,在不考虑其他问题的情况下:
1.PSON相连的贴片电容没有对地短路,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2.短接PW开关针时,IO(IT8712F-S) 72针发给南桥的SIO_PWRBTN#有3.3V->0->3.3V的电压跳变,而南桥发给IO的SUSB# SUSC#刚开始是0V,短接过后是3.3V,之后再短接,电压没有任何跳变,是不是可以判断是南桥挂了?
3.那么问题来了,这块主板貌似是没有南桥的,IO的71 72针分别跟(应该是)北桥(NVIDIA)的kn脚相连,那么是不是可以断定是这个北桥挂了?
只求思路~~~~~~~~~~~~~~~~~~~~~~~~~~

网友A:
桥,BIOS,IO,一个个查呗

网友B:
NVIDIA的是一般都是单桥,你可以检查一下晶振是否正常,如果是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BIOS,IO,一个个查呗

查了 啊,基本不就可以断定IO没问题,没有南桥,很可能就是北桥挂了呗,现在就是在听取大家的思路啊

网友:
把I/O边的822全换了,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VIDIA的是一般都是单桥,你可以检查一下晶振是否正常,如果是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了

大哥所言极是,我也感觉晶振好像坏了,XTALOUT,,XTALIN,,XTALOUT_RTC,,XTALIN_RTC,对地阻值都为0,主板开机带电时,电压值均为1.65V左右,不知道怎么判断其好坏,两脚电压值一样,短接估计也不会有跳变(起振)。

网友:
1.6V左右差不少,可以是单桥坏了

网友D:
ASUS的板子自动上电,开关排针—IO线路,一般中间有822排阻,换个试试,IO坏,桥坏,几乎都是这样了。多数是排阻

网友:
先换个IO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SUS的板子自动上电,开关排针—IO线路,一般中间有822排阻,换个试试,IO坏,桥坏,几乎都是这样了。多数 ...

网上很多人都说华硕的板子,822排阻是通病,问一下,822排阻的4对针脚,我怎么去判断排阻是好的还是坏了呢?有时任意两对脚的阻值都是8200欧姆,有的两对针脚的阻值不是,所以我也无法判断这个排阻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网友E:
华硕主板m3n78-am经常自动关机 就像突然断电一样,断电后在开机过几秒钟又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ASUS的板子自动上电,开关排针—IO线路,一般中间有822排阻,换个试试,IO坏,桥坏,几乎都是这样了。多数 ...

开机排针->IO这条线路可以测定基本没问题,开机排针的PW+直接跟IO的75针相连,而且IO有向南桥发出 SIO_PWRBTN#信号跳变3.3V->0v->3.3V,南桥没有向IO发出SLP_S3#信号,所以我目前的判断是IO没问题,南桥坏了或者南桥相关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主板m3n78-am经常自动关机 就像突然断电一样,断电后在开机过几秒钟又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

我的板子就是这个情况,以前拿到维修店去修,维修店也很水,直接拿个诊断卡跑码,跑不出码就说给我换个板子,让我觉得不能理解,所以现在自己在学习主板维修,现在才学完开机电路和CMOS电路,还在琢磨,你要修好了给我指教下~~~~~~~~~~~~~~·

网友:
可以考虑IO坏,换个IO试试

网友:
看下io脚的sisb#也就是slp_s3引脚,有没有3.3。如果有查io的pson引脚是否拉低。一般围绕这几个脚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所言极是,我也感觉晶振好像坏了,XTALOUT,,XTALIN,,XTALOUT_RTC,,XTALIN_RTC,对地阻值都为0,主 ...

判断桥好坏直接打线值
晶振对地为0,无压差,先换晶振

网友:
换IO    刷bios

网友:
io或是822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很多人都说华硕的板子,822排阻是通病,问一下,822排阻的4对针脚,我怎么去判断排阻是好的还是坏了 ...

无法确定时,吧排阻查下来量,

网友:
学会了怎么判断82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