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D时序特点?

楼主(2015-07-19):
当所以时钟及复位都正常,不跑马怎么维修?求解!

网友A:
看什么板跟线路,内存 桥 CPU 总线

网友:
CMOS电池有没有电啊,CPU座有没有空焊,BIOS有没有刷个试试,不行就干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板跟线路,内存 桥 CPU 总线

哥呀,你这个这个是INTEL的供电时序呀!我说的AMD,时钟复位都有了,就不跑马哦

网友B:
当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时,刷BIOS,干南北桥,不行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板跟线路,内存 桥 CPU 总线

这个也不是INTEL,

网友:
三板斧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时,刷BIOS,干南北桥,不行扔了吧

走马观花,就是外面传说中的三板斧下吗~~·

网友C:
VCCRTC电路,BIOS,不管什么时序,最好也查下各大供电是否异常,以保万一,要相信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CCRTC电路,BIOS,不管什么时序,最好也查下各大供电是否异常,以保万一,要相信什么都有可能。

各大供电,小供电,BIOS,加焊南桥了,甚至上示波器抓了SM总线波形,就是彻底不跑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大供电,小供电,BIOS,加焊南桥了,甚至上示波器抓了SM总线波形,就是彻底不跑马了

会不会是CPU座啊,要不你试下。

网友:
AMD的,桥居多咯

网友E:
AMD 还是NV  AMD主板  有AMD也就是ATI桥的 也有NV芯片组单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 还是NV  AMD主板  有AMD也就是ATI桥的 也有NV芯片组单桥的

AMD的双桥880芯片组,(基本条件各大供电,时钟CPU的,复位,CPU的也有)不跑,还有一块也是同型号的,档2A,刷过官方BIOS,加焊过北桥。。。接下来你有没有好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板跟线路,内存 桥 CPU 总线

他说的 明明是NV时序,不要忽悠我没学过习。
内存  桥 总线  CPU    INTEL时序。。大哥

网友:
我也有一块  主板跟你一样的  我建议你先打值。AD复合线。

网友:
AMD 的 那就之际干桥吧  特别是单桥的!

网友:
找个AMD平台的的图纸一看便知,比较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板跟线路,内存 桥 CPU 总线

他问的是复位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