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无待机已解决

楼主(2015-07-19):
ibm x220无待机已解决,在论坛里看了我手上有两块板都是PWRSHUTDOWN这个信号电压3.3被拉低,的原因是D84,D85,D86其中的一个烧坏了。其过程就不说了,前面那个大神已经分析得很完美了,谢谢他的分析,让我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没看明白,说详细点呗,一篇维修文章写好了,也许还能你给加精华呢。

网友B:
都不说清楚,真不懂你发这个贴的含义。。。。

网友:
有图块看上来好一点

网友C:
呵呵,这么简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说详细点呗,一篇维修文章写好了,也许还能你给加精华呢。

你自己看看前面有个案例的,一看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说清楚,真不懂你发这个贴的含义。。。。

看看同样问题的主板,这就是直接给你答案的,还想要什么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么简单的啊

是啊,我看了前面的案例,不然我手上的两片板就得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前面哪位大神分析了,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如果有图,在写的详细一点那样会更好一些!

网友:
前面那个大神啊  ,能不能给个链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