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tdf-21e81b液晶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5-07-19):
清华同方   tdf-21e81b液晶显示器不通电      经检查8脚芯片rt7780坏开关管坏     用7576代换7780更换开关管    问题解决

网友:
问题好简单啊,直接秒杀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直接秒杀了

网友:
有文档吧,有图就是会好修点

网友:
一般不会只烧这么点东西吧

网友:
直接秒杀了 呵呵

网友:
楼主开关管和芯片都坏了,保险没坏吗?

网友:
我今天也一样的接到这款显示器了,按照楼主了方法换了好了,开关管换的是07N65GX 电源IC换的也是7576

网友(2015-08-25):
呵呵,修的好迅速,楼主水平不错